想请教关于 图传和433的取舍问题

楼主(2014-01-14):
我用的是天九一代  带2.4g高频头的控  我朋友用的也是这款遥控器
问题是这样的
我用的是5.8的图传   后面发现遥控器干扰图传 后面加了非凡433后  发现干扰减小 后面联系店家  店家建议我改成535M频率  改了后 发现对5.8g图传无影响  然后我发现和切糕一起开535M会跳舵偶尔但不严重
我朋友他是1.2的罗美图传  切糕433  不影响图传几厘米的距离都不干扰   为什么一些模友会说433干扰图传是柏通的发射机还是接收机不如罗美的好  我想换1.2的图传  5.8的飞不远就蓝屏了

网友A:
1.2G对舵机有影响 而且很大!!5.8 我装在六轴上的  没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G对舵机有影响 而且很大!!5.8 我装在六轴上的  没测试!

我建议不用平板天线 不要上5.8  多轴我就不多说了  我的是2w图传5.8  我是天九一的遥控  2.4的信号会衍射出5.8信号影响图传接收机  300m左右就准备蓝屏了  关遥控可以出1000m  所以我才换433的 听说433不干扰图传  后面发现还是干扰5.8  后面就换了535频段  就彻底不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建议不用平板天线 不要上5.8  多轴我就不多说了  我的是2w图传5.8  我是天九一的遥控  2.4的信号会衍射 ...

我用的JR XG8    飞出1.5KM    一个雪花没有 !! 还没有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JR XG8    飞出1.5KM    一个雪花没有 !! 还没有失控!

你用的是那款图传  那种接收机
多少mw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建议不用平板天线 不要上5.8  多轴我就不多说了  我的是2w图传5.8  我是天九一的遥控  2.4的信号会衍射 ...

我的都不会干扰  我的还是1000的图传  !!我的接受天线是小平板天线  发射机 是原装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那款图传  那种接收机
多少mw的

JR 831B的接收机啊             图传接受 是 RC8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JR 831B的接收机啊             图传接受 是 RC805

图传发射是多少的w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传发射是多少的w的

1000的啊

楼主:
我的2w的只能1km可能电磁环境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