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一个窍门,,Y4前面两个电机之间的距离要比前后之间的距离短,不然你会发现前后的感度大,左右的感度 ...
引用 楼主:
好的,现在后面就已经稍微长一些了,有时间再试试,不过现在默认参数到还算稳定,没具体试飞呢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12寸的桨,参数全部设置到100了,还可以设置的高点,但没参数了,如果轴距小的话可能不用那么高, ...
引用 网友B:
亲的中心板在哪买的也行弄个玩玩就是买不到中心板
引用 网友C:
用F450改装的
引用 网友B:
有创意!但是会不会太沉了亲

网友(2014-01-14):
屌丝版Y4..破烂货组装的...试飞了下还不错..就是没找到合适的脚架呢..

网友:
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这种机机很吊啊,我一直都在关注中,也一直在存钱中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3144&extra=
哈哈,,很不错,欣赏一下我的,哈哈

网友A:
告诉你一个窍门,,Y4前面两个电机之间的距离要比前后之间的距离短,不然你会发现前后的感度大,左右的感度小,我后来改造以后就好了,

网友:
还不错~~~可能是风大还是有点飘~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3144&extra=
哈哈,,很不错,欣赏一下我的, ...

地面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一个窍门,,Y4前面两个电机之间的距离要比前后之间的距离短,不然你会发现前后的感度大,左右的感度 ...

好的,现在后面就已经稍微长一些了,有时间再试试,不过现在默认参数到还算稳定,没具体试飞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现在后面就已经稍微长一些了,有时间再试试,不过现在默认参数到还算稳定,没具体试飞呢

我是用12寸的桨,参数全部设置到100了,还可以设置的高点,但没参数了,如果轴距小的话可能不用那么高,还有重心也是个窍门,Y4的重心不是在中心,是在前后距离的中间位子再往前面一点,因为有双桨效率原因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12寸的桨,参数全部设置到100了,还可以设置的高点,但没参数了,如果轴距小的话可能不用那么高, ...

我的飞控是mwc都一百的话会死人的,我现在重心就是靠后一点,也是想到了双桨的问题

网友:
顶一个Y机架每次出现都很吊

网友B:
亲的中心板在哪买的也行弄个玩玩就是买不到中心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的中心板在哪买的也行弄个玩玩就是买不到中心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亲的中心板在哪买的也行弄个玩玩就是买不到中心板

  用F450改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的中心板在哪买的也行弄个玩玩就是买不到中心板

我的中心版是之前做Y3的时候自己用2mm的玻纤加工的..

网友:
手起手落

网友B:
有创意!但是会不会太沉了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创意!但是会不会太沉了亲

F450中心板有多重。。  管子也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