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黑狗3按开机键无反应,后背左上角红色指示灯闪。 ...
求教:黑狗3按开机键无反应,后背左上角红色指示灯闪。取出电池再置入,正常;

楼主(2014-01-14):
求教:黑狗3按开机键无反应,后背左上角红色指示灯闪。取出
电池
后再置入,正常;过会,故障现象重演,何故?求高手答疑解惑

网友A:
担心自己的出现问题 表示很关心

网友B:
升级最新固件了吗? 不过,话说我的黑狗3也遇到过几次死机,但是它也挺耐炸的,外壳都碰缺了,还能坚挺。

网友C:
电池接触不好?

网友D:
看看电池有没有电,然后检查电池接触片,我也出现过类似情况,是金属触片有霉点

网友E:
应该是电池触片问题。否则可就麻烦了!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老师答疑解惑,学生在此一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