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遥控器坏了吗?

楼主(2014-01-14):
华科尔D7e遥控器,用锂电,一次上电池时不小心插头插反了,控里冒出一点轻烟并有烧焦味,心想控完了。但重新插对插头后,能开机,接模拟器和遥控250机(只正常模式悬停)均正常。新手不敢拆开遥控器看看里面,不知是否有隐患,对有些功能是否有影响。请教了,谢谢!

网友:
如果动手能力强的!拆开查下好一点!(都冒烟了)

网友A:
电源芯片有问题 应该

网友B:
这事坦白讲,论坛里的人未必比厂家的答案精准,出来来谈自问可以直接找厂家售后,那个鲜先生,我都提问了无数次了

网友B:
只是锂电怎么能插反?   我没搞懂?
我的D10想插反,都没机会,用的都是防呆插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是锂电怎么能插反?   我没搞懂?
我的D10想插反,都没机会,用的都是防呆插的

D10 JST母头,很紧的说。第一次用要上钳子拔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10 JST母头,很紧的说。第一次用要上钳子拔呢

是的!我的d7 插头都会撬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10 JST母头,很紧的说。第一次用要上钳子拔呢

D10的接头是很紧,切切电池仓空间小,没有用力拔插头的空间;可这对我来说正好是学习的机会,我自己去电脑城买线做了一个公母转接头,相当于把母头从电池仓里引出来,以前没用力空间不方便插拔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的d7 插头都会撬烂

我只用尖嘴钳拔了一次,以后作了延长转接头后,拔线轻松自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10的接头是很紧,切切电池仓空间小,没有用力拔插头的空间;可这对我来说正好是学习的机会,我自己去电脑城 ...

其实多拔几次,掌握窍门后不难,我现在拔起来还算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多拔几次,掌握窍门后不难,我现在拔起来还算可以,

是啊,就是都已经拔松了,所以现在拔起来不费劲了,怕将来松的直接掉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多拔几次,掌握窍门后不难,我现在拔起来还算可以,

我这办法你们老鸟是用不着了,反正D10也不贵,呵呵
我献给新手吧,具体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事坦白讲,论坛里的人未必比厂家的答案精准,出来来谈自问可以直接找厂家售后,那个鲜先生,我都提问了无数次 ...

请问怎么联系鲜先生?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联系鲜先生?谢谢!

我的控是在T宝上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锂电怎么能插反?   我没搞懂?
我的D10想插反,都没机会,用的都是防呆插的

买的电池不是标准的JS插,是稍宽那种,黑的,自己锉窄的,不防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啊,就是都已经拔松了,所以现在拔起来不费劲了,怕将来松的直接掉下来

一样紧紧的,只是知道如何用力和角度。我是手捉电源线左右摇的同时向外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控是在T宝上买的。

1\华科尔官网,找售后电话;
2\淘宝  天猫--华科尔旗舰店 售后电话

这两种途径都可以,态度我觉得还不错,不是敷衍或者冷淡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样紧紧的,只是知道如何用力和角度。我是手捉电源线左右摇的同时向外拔。

哪种方法更适合自己大家自己判断,千人千面!
另外:我问过售后,他不建议直接拔,一是专门做得很紧,避免因为接口端子过松,飞机上天突然掉电失控炸机;二是原设计的就是用充电电池,无需插拔,可直接连电源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华科尔官网,找售后电话;
2\淘宝  天猫--华科尔旗舰店 售后电话

当然,还有第三种,我就守在番禺他们厂门口,等鲜工出来,然后直接上前讨论,呵呵,估计下他一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种方法更适合自己大家自己判断,千人千面!
另外:我问过售后,他不建议直接拔,一是专门做得很紧,避 ...

我做的这个找很多人试过完全不紧,稍一用力就搞定,完全不需要左松右晃半天,很尴尬的发现还是拔不出来,而且端子因为插进去的缘故,露出的部分很小,手抓不住,硬扯线容易断;

大家都见过宠物犬打吊针的留置针吧,就是预留个针头转接口在外面,以后不用每天都扎针,直接用转接口就行了,这样非专业人员都能操作,功能简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电池不是标准的JS插,是稍宽那种,黑的,自己锉窄的,不防呆。

也可以做转接头,转成防呆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用尖嘴钳拔了一次,以后作了延长转接头后,拔线轻松自如了

恩!是个好方法!我也来做一个!

网友:
都冒烟了,还是打开检查一下放心些,很好拆的。

网友E:
可以看看我的帖子
怎么插都没有关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35717&extra=

网友:
讨论下 遥控是用5号充电电池划算还是锂电池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华科尔官网,找售后电话;
2\淘宝  天猫--华科尔旗舰店 售后电话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看看我的帖子
怎么插都没有关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5717&extr ...

网友F(2014-03-04):
新手,请问是不是锂电池每次都要拔下来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手,请问是不是锂电池每次都要拔下来充电

是的。同样新手。另,我的遥控器还在继续用,无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芯片有问题 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