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攻丝如何保证丝锥的垂直

楼主(2014-01-15):
手工攻丝,既要用力下压,还要保持丝锥的垂直,真是不太容易,拧着拧着就歪了。

有什么好办法吗?
或者,有什么夹具?

网友:
参考木工的打孔定位器。

网友:
有铣床或者台钻的话,用主轴压住。

网友A: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台钻,车床之类能定中心的辅助工具,只能找块厚金属料,打孔稍大点,放在你要锥丝的孔上面,和工件一起夹紧,有这个东西帮助找正,结果就好很多。

网友B:
晕,人家问题是手攻,不是机攻,什么铣床或者台钻都上了.模具工手攻时很多只是感觉就可以了,必要时拿直角角尺量下是否垂直,若不直,退出来重新借过一些。
另:直的、预孔大小合适的是不难攻的,若不直且斜度较大,那是攻不下去的,硬攻只会断。
攻丝是技术活,其实也就是多练,本人攻的不多,也就几百个丝,也攻断过3个,但现在感觉尚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台钻,车床之类能定中心的辅助工具,只能找块厚金属料,打孔稍大点,放在你要 ...

这个是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晕,人家问题是手攻,不是机攻,什么铣床或者台钻都上了.模具工手攻时很多只是感觉就可以了,必要时拿直角角 ...

台钻就是手动攻丝,而且有专门的手台钻,不是电动的

网友D:
基本上,只要不是特别歪的话,丝锥会自己找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只要不是特别歪的话,丝锥会自己找正的。

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台钻就是手动攻丝,而且有专门的手台钻,不是电动的

手攻并没那么难,很多工件也不合适放台站上,并用台站夹头去保证垂直的。且单手拧丝很累滴吧?特别是厚料上攻丝。
手攻先肉眼保持相对垂直,攻二圈后(有咬力后)用直角尺分几个角度量下,若不直退一下,然后纠正垂直度,直到有咬力并垂直后,再攻下去是很容易的,当然攻丝不能急,要攻攻退退并+油,那是常识.我车库有攻丝机,但攻十个八个丝我是不会去用丝机攻的.

再有:用台钻方法攻薄板、软料及小尺寸的丝可能手能拧动,但即便是3~5MM薄板,攻M12以上的手能攻的动?要是攻M20的,那一般台钻也夹不上丝攻,你说是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攻并没那么难,很多工件也不合适放台站上,并用台站夹头去保证垂直的。且单手拧丝很累滴吧?特别是厚 ...

不是用手拧钻夹头,用配件,例如:

网友:
学习了,我没见过这配件,

网友E:
我做了个手动攻丝机,希望对楼主有所启发,帖子自己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用手拧钻夹头,用配件,例如:

这个还是要用钻床先定好位。
没办法放比较高的工件。

我想在铝型材侧面攻丝,这个估计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了个手动攻丝机,希望对楼主有所启发,帖子自己搜下。

这个攻丝机没办法放比较高的工件,例如在比较长的铝型材侧面攻丝,只能用手工

网友:
要求不高,手攻丝 就凭手感了,先大致对好,攻两圈进去,看一下是否垂直,然后丝锥转90度,再看是否垂直,两个方向都垂直那就是垂直的,如果不垂直,就纠正一下。。。。。

如果要求高,就攻丝机吧,

网友:
手动攻丝用不着什么辅助工具,这是钳工的基本功之一!干多了自然而然就垂直了,到时你想歪也不会的。

网友(2019-02-28):
攻丝是技术活熟能生巧

网友(2023-04-20):
引用 网友C:
不是用手拧钻夹头,用配件,例如:

这个配件装在钻床上,但是我用手去拧,感觉阻力很大啊?这样攻丝不是阻力也很大了啊?

网友:
最好把工件用台钳固定,一边攻一边调整,开始几圈调整好后面就直接攻了,开始几圈没调整好后面也难调整了

网友:
长工件的轴向底孔如果是手动打的,本身就很难保证和工件同轴

网友:
M6以下,一般装在电钻上直接撸,。底孔,不打歪,垂直度一般没问题

网友:
纯靠手确实是个难题。我都是先用台钻找正,拧进两个丝后再用手拧

网友:
手动攻丝那种辅助的架子 挺好用的 闲鱼上挺多的 几十块钱

网友:
我的2000年产的车床,床身上竟然很多螺丝孔都是歪的很厉害!可见手动攻丝熟能生巧也不可靠。可以找两个小铁块对照平行,拧下去几扣就可以了。薄的没关系,厚的如果歪了,攻到底后可能一边螺纹都没有,或是丝锥还没攻到底就直接断了!

网友:
找个四角90度的小铁块,丝锥对角留点缝,攻丝时,看看与组成90度的两个面是否平行,攻丝时基本不歪,除非近视眼看不清,攻多了,看搬杠转动面就知歪不歪。

网友:
台钻上面就可以  就地取材

网友:
取决于你钻头打的孔垂直不垂直。攻丝只要丝锥不是明显不正,会顺着孔导下去的。另外呢,套扣是为了拧上螺丝,螺丝和螺丝孔还有间隙呢。
我呢,套扣时刚开始是拧上一两圈,然后看是不是明显不垂直,如果明显不垂直,用手慢慢矫正过来,再继续攻丝

网友:
拾才为保大哥做个一个,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若不是盲孔,可以定制这种待有导向部分的丝锥。手动攻丝就变得容易了,尤其对板厚较小的。或者把丝锥前部上外圆磨 磨出部分导向杆?

网友:
自制一个导向套就行了。

网友F:
攻丝靠手法多攻丝,攻的多了自然就好了,我最开始时断过几个,攻的多了,知道不能用蛮力,攻不动就倒退一圈,打孔尽量别打小了,小了不好攻,铸铁的攻起来要紧一些不好攻。吹不垂直的,底孔只要垂直,攻的丝就不会歪。活干多了,功到自然成,凭的都是干出来的经验感觉,靠自己琢磨,学走路哪有不跌倒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攻丝靠手法多攻丝,攻的多了自然就好了,我最开始时断过几个,攻的多了,知道不能用蛮力,攻不动就倒退一圈 ...

孔钻直了容易,就算孔是直的,不注意,攻丝还是很容易不正,底孔越偏大越容易自然找正。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孔钻直了容易,就算孔是直的,不注意,攻丝还是很容易不正,底孔越偏大越容易自然找正。

是的,深孔容易找正,浅孔就得找直了,我刚开始攻丝也是攻不直,
M3的还攻断过,容易产生心里阴影,没有信心,熟练了就好了

网友:
切个导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