蘑菇的HL豹2改造开工,更新金属侧板套件

楼主(2014-01-15):
第一阶段改造:安装飞燕出的双流波箱,底盘护板,灿烁出的扭杆和金属轮组件,以及mato的挂胶履带。值得一提的飞燕的护板固定座刚好就是灿总的扭杆固定座。

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改造大家见谅。
第一部切割电池盒等凸起物,推荐个工具切割片啊,切底盘神器啊

效果

安装扭杆需要将原来放扭簧的地方改造,磨平

可用5mm电钻钻空后,使用电磨

磨平后插楔入轴承

安装双流波箱底座,需拆掉一根输出轴(齿轮上的几米螺丝拧掉即可拆掉输出轴)

装上双流波箱动力部分

装盖板

接上有感无刷电调,好盈有感无刷电调如果出现前进比后退慢,可通过好盈的多媒体编程盒连接电脑,更新固件,使用带有zero rev的固件即可解决问题
无刷无感只需要调换ABC三线中的任意两根线即可

上银亮亮的下体,喷了漆以后就看不到了

第一阶段改造完成

楼主:
金属挂胶履带安装

装上了mato的金属挂胶履带,两条履带各加了一节,使用乐泰410.履带的销耳分为两种,一种是钢丝能转动的,一种是需要砸进去的。分别用在履带节的中间和两边。
挺好粘的,很快完工。

整体照,第一次使用,直推全油门,强大的动力,直接迫使摇臂压缩将这个塑料的缓冲定位器给剥离了

嘿嘿,4s有感无刷主动力

楼主:
第三阶段应该是炮塔改造了

网友A:
期待后续啊,对了,那个拖带轮也建议改改吧,换成加轴承挂胶的,原装那种在户外玩太容易卡死了(泥沙进去),卡死了就直接被磨了

网友B:
这一辆坦克的费用顶我3辆坦克了。

网友C:
地盘改造完,来段飞坡视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后续啊,对了,那个拖带轮也建议改改吧,换成加轴承挂胶的,原装那种在户外玩太容易卡死了(泥沙进 ...

还没改,昨天瞌睡,就没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盘改造完,来段飞坡视频啊!

坦克从1.2米的桌子上摔了两回了,无损。哎手抖啊,摔的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辆坦克的费用顶我3辆坦克了。

不贵不贵。这是德系嘛,高工时高造价

网友:
赶快改钢底盘

网友D:
底盘内部制作的真规矩,“漂亮”,前辈所说的“值得一提的飞燕的护板固定座刚好就是灿总的扭杆固定座”是指那些铝合金的长方柱吗?如果是,在HL的其他坦克上可以通用吗?求学习!

网友E:
有刷电调T插套个热缩管吧,小心短路自燃

网友:
坐等楼主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底盘内部制作的真规矩,“漂亮”,前辈所说的“值得一提的飞燕的护板固定座刚好就是灿总的扭杆固定 ...

是那些铝方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刷电调T插套个热缩管吧,小心短路自燃

焊的时候忘了套了,我用电工胶带回头缠一下

网友:
这样才敢猛玩儿   坦克就该爆发出动力

网友D:
这个固定座HL的其他车型可以通用吗?比如“黑豹G”

网友F:
蘑菇,请教你一个问题,双流波箱,是不是倒车时,左右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固定座HL的其他车型可以通用吗?比如“黑豹G”

别的车要单独设计这个固定座,因为不同的车轴距不同啊。原理都是一样的。扭杆通用,只是需要制作固定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蘑菇,请教你一个问题,双流波箱,是不是倒车时,左右是反的?

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双流和非双流倒车时左右的转向都是一样的

网友F:
奇怪了,我的前进都正常,就倒车时左右互换了,往左打是往右。估计是控上设置问题,关键是我用的LAMA的控,如果不能调整,只有换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奇怪了,我的前进都正常,就倒车时左右互换了,往左打是往右。估计是控上设置问题,关键是我用的LAMA的控, ...

你可能设置了反向吧?

网友:
不知道双稳能否完美解决,期待!

网友:
真是好东西,不知道会不会完爆田豹啊,期待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可能设置了反向吧?

其实不是反向的问题,双流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前进和后退转弯时,摇杆拨动的左右方向是不一样的,也就是相反的

网友G:
蘑菇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
楼主的小电钻我也有一个,嘿嘿。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奇怪了,我的前进都正常,就倒车时左右互换了,往左打是往右。估计是控上设置问题,关键是我用的LAMA的控, ...

双流转向跟轮系的车子是不一样的,双流的转动方向始终跟摇杆方向一致,向右是顺时针,向左是逆时针,倒车时要把车尾当车头开,通过遥控设置也许可以改变,不过我也没试过,貌似我的控没有编程的功能,381做过,说是有点中点判断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蘑菇出品:必属精品

灿烁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是反向的问题,双流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前进和后退转弯时,摇杆拨动的左右方向是不一样的,也就是相反 ...

受教了,既然这是双流的特点,那就证明我设置没错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双流转向跟轮系的车子是不一样的,双流的转动方向始终跟摇杆方向一致,向右是顺时针,向左是逆时针,倒车 ...

要是能通过控设置改变,我就买个D10或者天九试试。

网友:
蘑菇,几哈改造哈,我要准备山寨你的方案,当然,除了你的有感无刷主动力,那个太贵了,买最普通的有感无刷一套都是500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别的车要单独设计这个固定座,因为不同的车轴距不同啊。原理都是一样的。扭杆通用,只是需要制作固定座
...

这个固定座如果我要买,TB上有吗?搜索链接的名称我应该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固定座如果我要买,TB上有吗?搜索链接的名称我应该怎么写?

联系金属飞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底盘内部制作的真规矩,“漂亮”,前辈所说的“值得一提的飞燕的护板固定座刚好就是灿总的扭杆固定 ...

豹2 的只能用在豹2上,其他坦克的还没有。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要是能通过控设置改变,我就买个D10或者天九试试。

我的是D7,还没研究透,没找到能编程的选项,这个可以请教坛子里的hd381,他对这个有研究,好像用的是富斯9和天6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是D7,还没研究透,没找到能编程的选项,这个可以请教坛子里的hd381,他对这个有研究,好像用的是富 ...

正纠结着呢,一个国产稍微好点的控又得7、800。要是买个天六之类的又觉得太差。两个坦克想的还是一台配一个控,这样可以双车运行,玩玩追逐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I:
lz我想问一下灿总的扭杆送的轴承是厚度4mm的,装入后摇臂会突出大概1mm怎么破,是换3mm厚的轴承还是把底盘 ...

嘿,我金属摇臂还没到货,倒没注意这个问题,要真这样,那倒是要考虑下如何改造了。备注:我也是灿的扭杆。昨天刚装了六根。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我想问一下灿总的扭杆送的轴承是厚度4mm的,装入后摇臂会突出大概1mm怎么破,是换3mm厚的轴承还是把底盘 ...

突出就突出吧,如果你觉得有影响就换薄的,换薄的有可能摩擦塑料也就是你的塑料底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出就突出吧,如果你觉得有影响就换薄的,换薄的有可能摩擦塑料也就是你的塑料底盘

就是害怕突出后负重轮和诱导轮还有驱动轮不在一条直线上,履带装不上。。。

网友I:
引用 楼主:
突出就突出吧,如果你觉得有影响就换薄的,换薄的有可能摩擦塑料也就是你的塑料底盘

好吧我发现问题了,灿总的设计没问题,是我自己没有把轴承装到底,敲进去了之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吧我发现问题了,灿总的设计没问题,是我自己没有把轴承装到底,敲进去了之后就好了

我回去一看不突出,我还以为你的轴承与众不同

网友:
学习了,为了自己的豹子补充理论知识。

网友F:
买了金属摇臂和轮子,发现安装好后,侧向旷量少了,但是前后旷量反而增加了,主要是用扭杆不像弹簧有预紧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了金属摇臂和轮子,发现安装好后,侧向旷量少了,但是前后旷量反而增加了,主要是用扭杆不像弹簧有预紧力 ...

你装好放在地上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装好放在地上就看不出来了

现在就是感觉扭杆用螺丝固定,木有插槽之类的定位,时刻感觉会松掉一样。都不敢往下压底盘了。不知道蘑菇你有啥好建议改进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就是感觉扭杆用螺丝固定,木有插槽之类的定位,时刻感觉会松掉一样。都不敢往下压底盘了。不知道蘑菇 ...

没建议,因为这个扭杆不是花键固定。如果是那种类似电机小齿轮的末端,直接插入轴向定位是最稳定的,但是还需要一个横向的固定,防止转向时的拉扯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买了金属摇臂和轮子,发现安装好后,侧向旷量少了,但是前后旷量反而增加了,主要是用扭杆不像弹簧有预紧力 ...

这就是扭杆的特点(正是这个特点使得坦克悬挂更加逼近真实,之前的扭簧有下摆限位,过障碍感觉就不太爽),真车也是如此,只要没上履带车架起来同样没有预紧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扭杆的特点(正是这个特点使得坦克悬挂更加逼近真实,之前的扭簧有下摆限位,过障碍感觉就不太爽) ...

突然想到了,其实旷量增加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扭杆定位销比定位缺口细,这里也增加了旷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建议,因为这个扭杆不是花键固定。如果是那种类似电机小齿轮的末端,直接插入轴向定位是最稳定的,但是 ...

也就是说,可以把扭杆螺丝固定端做粗糙就能达到效果,我倒有个想法,可以先假组上扭杆,用螺丝把扭杆固定端扭出痕迹,再把痕迹用电钻加深扩大,这样定位螺丝就能吃进扭杆,可以让扭杆减少滑动机会。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扭杆的特点(正是这个特点使得坦克悬挂更加逼近真实,之前的扭簧有下摆限位,过障碍感觉就不太爽) ...

照大大您这么说,是否需要将原车自带的下摆限位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照大大您这么说,是否需要将原车自带的下摆限位去掉?

去掉了行驶起来悬挂更真实更具美感,路轮贴地效果更好,不过,前提是你用的是扭杆悬挂,

网友J:
我悲剧了,两辆豹2,改扭杆的时候直接把安装轴承哪里掏空了,导致现在扭杆装上后,路轮顶到摇臂了,不知各位大侠是否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悲剧了,两辆豹2,改扭杆的时候直接把安装轴承哪里掏空了,导致现在扭杆装上后,路轮顶到摇臂了,不知各 ...

内侧做衬板或重新买底盘

网友J:
mario0416发表于2014-02-01 15:41:07

内侧做衬板或重新买底盘
弄点云石胶把洞填满,然后再打孔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就是说,可以把扭杆螺丝固定端做粗糙就能达到效果,我倒有个想法,可以先假组上扭杆,用螺丝把扭杆固定 ...

扭杆材质很硬,钻头打不动呢,怕不牢的话磨个平面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弄点云石胶把洞填满,然后再打孔不知道可行不。

ab胶补上应该可以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ab胶补上应该可以的。

飞燕什么时候开工啊,我又扭断个螺丝,郁闷中。。2.0的扭杆用这个螺丝不好固定啊,看来要磨平面才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ab胶补上应该可以的。

我还发现,铝条孔的圆心和扭杆轴承的圆心不在一条线上,导致摇臂不能平行固定,导致钱负重轮总是卡到后摇臂上面,目前不知道怎么解决,除非,铝条重新打孔或者将固定轴承的孔扩大。大家给支个招!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还发现,铝条孔的圆心和扭杆轴承的圆心不在一条线上,导致摇臂不能平行固定,导致钱负重轮总是卡到后摇 ...

要是是摇臂那头碰到的,可以把孔扩一下,要是是固定那头的话可以稍微弯下扭杆,偏得多的话就要看看是哪里偏的,要是铝条孔打偏的给你换一根,要是摇臂孔扩过了就要重新补一些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还发现,铝条孔的圆心和扭杆轴承的圆心不在一条线上,导致摇臂不能平行固定,导致钱负重轮总是卡到后摇 ...

固定铝块安装一定要紧贴底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定铝块安装一定要紧贴底盘

怎么还不更新啊,兄弟偷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还不更新啊,兄弟偷懒了?

我过节就休息,只玩玩电玩,绝不碰模型的,懒人一个啊!初七再开工吧。

网友:
又是看的心痒的好帖

网友F:
引用 网友J:
飞燕什么时候开工啊,我又扭断个螺丝,郁闷中。。2.0的扭杆用这个螺丝不好固定啊,看来要磨平面才可以了
...

我也崩飞了一颗螺丝,也不知道是灿灿螺丝质量不好还是我太大力了,现在有一根扭杆永远没法拆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崩飞了一颗螺丝,也不知道是灿灿螺丝质量不好还是我太大力了,现在有一根扭杆永远没法拆下了。

螺丝怎么扭断的啊,感觉好暴力啊,我的怎么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丝怎么扭断的啊,感觉好暴力啊,我的怎么没事

俺文弱书生一个,用内六角扳手就把螺丝扭断了呗,我还是第一次把螺丝扭断的。

网友(2014-02-21):
怎么没消息了呢

网友K:
蘑菇一出,必是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K:
蘑菇一出,必是精品。

谢谢夸奖啊!!

楼主:
德军的北约三色迷彩是有着严格的涂装规定的,因此建议不要乱喷。最好找田宫的官方图,我这对照网络上实车的图片进行喷绘。下面以本车为例简单讲一下实边迷彩的制作
喷好了AV的北约绿底漆

美工橡皮泥搓条
按照官方图的轮廓做框架

先上褐色也是av漆

再上黑色

这就是实边迷彩
等干燥啊
只是简单做了一些部位,实车条纹比这个多。我先发一下上来

网友L:
LZ别用橡皮泥了,就用0.2或0.3的喷笔慢慢勾出迷彩边然后再填满,这样效果很好不然糟蹋你的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LZ别用橡皮泥了,就用0.2或0.3的喷笔慢慢勾出迷彩边然后再填满,这样效果很好不然糟蹋你的车了。

我的喷涂手艺比较渣,拿着喷笔会忘了图形

网友:
感觉只喷北约绿还别有韵味

网友:
北约的我也喷了,用的星形的漆,效果还不错,关键要ts80,要不没效果

网友J:
来段4S有感无刷的视频,好想看看

网友M:
引用 楼主:
装上了mato的金属挂胶履带,两条履带各加了一节,使用乐泰410.履带的销耳分为两种,一种是钢丝能转动的,一 ...

蘑菇大大,MATO的履带和HL自己的驱动轮诱导轮搭配么?我考虑是不是该升级MATO的履带,我现在的HL是金属诱导轮驱动轮,履带和路轮都是塑料的。不知道和MATO搭配不搭配。

楼主:
引用 网友M:
蘑菇大大,MATO的履带和HL自己的驱动轮诱导轮搭配么?我考虑是不是该升级MATO的履带,我现在的HL是金属诱 ...

mato的驱动轮和诱导轮不好。我又换了灿烁的HL金属驱动和诱导轮。mato的履带和HL是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来段4S有感无刷的视频,好想看看

遥控有点问题,D10还要刷机,刷好就玩

网友N:
调节好风量与出漆量,可以喷出很细的线,不用遮盖的,另外,豹2好像不是实边迷彩,只有黑绿两色迷彩的涂装方案是实边的,北约三色都是接近于实边迷彩的虚边。个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N:
调节好风量与出漆量,可以喷出很细的线,不用遮盖的,另外,豹2好像不是实边迷彩,只有黑绿两色迷彩的涂装 ...

我做完滤镜就会虚一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有点问题,D10还要刷机,刷好就玩

期待你的视频,毒到我的话,我也来一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完滤镜就会虚一点了

期待那神奇的滤镜

网友J:
期待你的视频!速速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期待你的视频!速速上传

昨天刚刚给D10刷了机,还在调遥控呢,今天要上水贴

网友J:
明天就能看到视频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明天就能看到视频了吗

先把外观弄好再说吧,慢慢来呢。我现在时间较少

网友:
怎么没动静了

楼主:
youku搜索:豹2初试

网友J:
低速时看起来很好,高速有提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低速时看起来很好,高速有提升吗?

高速没必要展示了,必须的快!

楼主:
低速模式爬鞋子,使用2S锂电

网友J:
低速真的很过瘾啊!就是噪音无法解决。貌似履带摩擦车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低速真的很过瘾啊!就是噪音无法解决。貌似履带摩擦车面了?

无声就不是坦克了

网友:
我买了个小号手的1/35遥控坦克,想升级动力!求助啊!!!

网友I:
双流波箱终于到了,正在安装中,lz你驱动轴和车体之间用的是什么尺寸的轴承啊,我量了下驱动轴8mm,但是车体那两个洞里有四个半圆柱,是直接磨掉呢还是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双流波箱终于到了,正在安装中,lz你驱动轴和车体之间用的是什么尺寸的轴承啊,我量了下驱动轴8mm ...

我还没有处理那里

网友(2014-03-25):
学习了,为了自己的豹子补充理论知识

网友O:
蘑菇大大,请教你好盈有感无刷电调V2.1 90A,可以上4S么?除了散热风扇,还有其他改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O:
蘑菇大大,请教你好盈有感无刷电调V2.1 90A,可以上4S么?除了散热风扇,还有其他改动不?

我就上的4S,风扇不要直接接电调

网友P:
怎么一个无刷,一个有刷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怎么一个无刷,一个有刷电机啊

省钱!

楼主:
更新金属飞燕豹2侧板。和之前安装的扭杆座和底盘护板完美结合。

楼主:
套件展示

完成图

网友O:
早点不出,我已经自己做了一副侧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早点不出,我已经自己做了一副侧板了……

你做的也不赖啊!!!很工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做的也不赖啊!!!很工整!!!

手工打磨的,当然比不上飞燕的啦……
不过是整体式的,感觉应该比两段式的强度略好。话说飞燕怎么不搞整体的呢,是加工的问题么?

网友:
一看就是飞燕的加工的!

网友:
土豪姑就是壕

楼主:
低调!!!清明节把波箱给拆了清洗了一遍然后上油

网友:
都搞成这样了不如直接弄个金属底盘……

网友Q:
引用 网友O:
早点不出,我已经自己做了一副侧板了……

丝杆做的支撑杆吧,比铜柱好看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丝杆做的支撑杆吧,比铜柱好看多了

多谢大大,所见略同啊!

网友R:
你好,我看你的豹2改了无刷电机我也想改一下,我想用kv2200 17。5t 3s电池或者kv3300 10.5t 2s电池不知道哪种合适合适,我的波箱是5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好,我看你的豹2改了无刷电机我也想改一下,我想用kv2200 17。5t 3s电池或者kv3300 10.5t 2s电池不知道哪 ...

选kv值低的。不然转速实在太快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选kv值低的。不然转速实在太快了

换算之后转速是一样的,因为一个用3s一个用2s不知哪种扭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R:
换算之后转速是一样的,因为一个用3s一个用2s不知哪种扭力大

肯定用3s啊

网友R:
那电调用60a的够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那电调用60a的够用吗

应该可以的

网友(2014-08-30):
毒死了···请问楼主您这一套不含控下来是多少钱··我也想搞一个玩玩,不方便的话请PM

网友S:
飞燕 怎么都出分体 底板分体的 铝方分体的 侧板又是分体的 什么时候改进啊 分体的肯定不牢固的 强烈要求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S:
飞燕 怎么都出分体 底板分体的 铝方分体的 侧板又是分体的 什么时候改进啊 分体的肯定不牢固的 强烈要求改 ...

已经更新为不锈钢一体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更新为不锈钢一体版本

我的豹2还没升级  哪天也来套  期待底板也是整体的

网友T:
请问LZ是白羊座的吗?

还有你诱导轮怎么升级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T:
请问LZ是白羊座的吗?

还有你诱导轮怎么升级的?谢谢

是白羊座啊。诱导轮就是加个轴承而已啊

网友T:
引用 楼主:
是白羊座啊。诱导轮就是加个轴承而已啊

幸会,同是0416:)

你是直接把诱导轮换轴承还是在诱导轮里面加个轴承呢?

是什么尺寸的,可以发个改造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幸会,同是0416:)

你是直接把诱导轮换轴承还是在诱导轮里面加个轴承呢?

灿烁的套件直接就是有轴承的啊,两个法兰轴承

网友:
灿总的套件越来越好了!

网友:
那小钻头我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