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我的450更有力呢?

楼主(2014-01-15):
我的450是配的4000KV的无刷加40A的电调,电池用的是11.1V,2200mah 放电率是25C,应该是标准配置。但我在飞的时候明显感觉力量不够,没有那种爆发力,那种一推油门就像只箭一样射出的力量。尤其是要倒飞的时候,翻过机身以后,就直往下掉,油门到底,负距最大,转速反而降低,直接掉地上,当然油门曲线是V字形,都没错的,负距最大是-9度,且已开3D开关。各位大神,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电机的问题?还是电池的放电率不够?还是自己没有调好?

网友A:
你电调什么的具体型号都没说,没法判断,估计是虚标,还有就是电机不给力

网友:
倒飞同感…

网友:
4000KV的电机据我所知只有山寨货

网友B:
螺距一般设到正负12度,9度小了点儿。而且你的油门v型曲线数值是多少你也不说

网友C:
电池老化  内阻会急剧增加  然后当你让他发力时他已经萎了。
还有可能是 电调用的mos是山寨货内阻大 或者电调温度太高内阻也会大。

也可能是电机上的永磁体退磁了  扭力不够造成。

也可能是你的 电线接头某处松动导致内阻大电流时产生瓶颈。

就好比你家的自来水管 入户是个大管径的管子。

在设计范围内你的用水量靠这个管子供应足够了。

有一天,由于某种原因你家的入户管子被堵上一大半。

你平时不会满负荷用水的。感觉不到供水不足。

突然有一天你要大量用水。就感觉水流不够了。

你就要去查是水管堵了?还是龙头堵了? 或者水管裂了漏水? 也可能是管网水压不够了。

电流也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
齿轮比是多少?高KV并不是高功率

网友:
应该是电机的问题,这个山寨电机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老化  内阻会急剧增加  然后当你让他发力时他已经萎了。
还有可能是 电调用的mos是山寨货内阻大  ...

顶~
分析的到位。

网友:
可能是是电机或电调不够给力。

网友D:
个人建议油门曲线3d可以改成一条直线,螺距建议 -10/ -12 掉转就是电池和电调不给力了,主要是电池

网友:
-9太小了!要11 12才有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一般设到正负12度,9度小了点儿。而且你的油门v型曲线数值是多少你也不说

中间50%。两头100%,现在问题是负9度转速都下来了,要是负12度,那转速掉得更快了。没力你负距再大也没用,得要有劲才能克服大负距的大阻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调什么的具体型号都没说,没法判断,估计是虚标,还有就是电机不给力

是好盈的。

网友:
你最好的办法是换!电机,电池

网友:
以鄙人短浅的眼光来看
假设供电路径没有问题的话(供电路径插头氧化,虚焊,电池虚标及老化和电调长期过热老化)
再排除机械传动阻力问题
以目前现象来说齿比问题比较大
高KV电机和高速齿比往往是不能同时使用的,合适的扭矩和转速相配合才能发挥电机的最大功率
比如说,4000kv电机不建议上斜齿,就算以最低的11/121齿比,头速也要达到3300rpm,这个转速下要保持扭矩,不仅对电机功率要求高,对电池、电调负荷也大(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推崇上大功率电机、大C数电池的原因了)
顺带吐槽下,LZ的V字曲线也太深了,中点太深容易落入泥潭而无法自拔喔
(本来大KV电机扭力就低加速就慢,翻的过程中却要减低转速,等翻过来再怎么拼命加速,也不一定来得及,再话说这么大转速变化电调吃得消嘛?)

网友:
电机KV太高了,换低KV的电机。高速电机没有力量的。设想汽车2档直接挂5档是什么效果。你要的是扭力。

网友:
建议用亚拓450MX+铂金40A,电池用花牌,如果可以的话上6S。哈哈。

网友E:
可能齿比大了

网友:
电机、电池、电调 都买100元以上的
正负螺距12度
用无副翼
直齿的话,电机齿乘以KV值要在45000-50000之间,6S除以2

网友:
9楼是正解,不用换电机,改用11T,最大12T的电机齿试试,齿数过高,电调过热保护,楼主发挥高KV电机的优势,通过齿比,夏利也能飚大奔

网友E:
想爆力得用100%油门

网友:
学习中,我也是翻的时候掉高度厉害,倒飞都不敢了,炸过2回了

网友:
飞机用多久了,一般都是电池问题。电池不能放电低于3.6伏;充满电,不能放置超过一天。

网友:
有刷小机翻过来也不会掉地上,你的450也太萎了吧? 用手转一下看能持续几秒,6秒以上应该问题不大,低于4秒就是传动方面的问题。
中点50%也太悬殊啦! 齿比可能也有问题,有人60%直线油门都轻松3d的。
老兄报详细配置吧。

网友:
抛开电池问题,个人觉得应该是动力输出匹配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建议油门曲线3d可以改成一条直线,螺距建议 -10/ -12 掉转就是电池和电调不给力了,主要是电池
来自安 ...

只要不开定速  这个曲线  哪怕是4530飞450都会掉转

网友:
电机牌子不行 电机齿小了

网友:
换电机,合适的尺比。锂电放电C数好像大一点的爽!!

网友:
油门用直线吧,之前我也是用V线。一直找不到甩尾原因

网友:
换电机、电调,改6S

网友F:
90一条直线的油门曲线 正负13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90一条直线的油门曲线 正负13度

我相信这才是正解,等于在低螺距下也高转速,然后螺距增大,旋翼可以靠惯性克服突增的阻力,马达再加力就成了,否则光靠马达和电池估计不行.

网友:
     ”木桶原则”,电池、电调、电机、齿轮都可能是短板。即使硬件设备OK,如果油门、螺距曲线配合不好、或者手法有问题一样阳痿。
还有个大家很容易忽视的问题,重量!!!

网友:
油门要一条直线不能使用V线或深U线,这在N早就得出的经验了。屋漏偏下连夜雨,本来4000KV的电机扭力就比一般的450电机要小,用V线雪上加霜。
给你建议,降低电机齿至11T, 最好是10T小齿,油门曲线调到100%直线。

网友:
直线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