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电调设置疑问

楼主(2014-01-15):
电调说明书和老高说的有差异,到底哪个是正确的? Freewheel到底要关闭还是开启?

网友A:
我之前看老高的说明,是设置高级定速的时候,要把FREEW设置成ON,设置完了。再接设置卡,设置成OFF。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看老高的说明,是设置高级定速的时候,要把FREEW设置成ON,设置完了。再接设置卡,设置成OFF。就可以 ...

严重怀疑你是不是说反了,说明书上写设置时需要OFF。之后老高说用GOV.STORE 时需要ON。

网友:
原先说明书有误。

正确为: 在GOV STORE 模式下, FREEW 始终是ON 的!!
其余模式必须关闭!

楼主:
按照说明书的方法,现在重新设定:
1.将3D油门曲线设置为100% 一条直线。
2.使用设置卡,将ESC 的Act. Freewheel 选择为:OFF。 GOV STORE 两个参数。
3.然后将3D 开关打开。 熄火打开! 接上电池。解除熄火。
好了问题卡在这儿了,解除熄火后电机压根就不转!必须将设置卡拔了再重新接电池才会转!以至于设置没法再进行下去!

网友:
设置卡必须拔了才能记忆转速负载 ,插着不会转

楼主:
好吧,我现在不按照说明书的来了,按照自己的步骤重新设置,顺序如下:
1.接电池,将将ESC 的Act. Freew 选择为:ON和GOV STORE 两个参数。
2.拔掉电池,拔掉设置卡。
3.打开遥控,将3D油门曲线设置为100% 一条直线,打开熄火开关。
4.接电池,关熄火开关,0螺距,电机转半分钟。
5.打开熄火开关,停转,拔掉电池。
完成!

楼主:
不是理解问题啊,咱不理解电调,所以要仔细理解说明书,而说明书缺少掉两步关键性的步骤,当然你能凭着丰富的想象给推敲出那两个缺少的步骤来,有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但瞎猫碰上死耗子,猜对了。新人不懂,不敢乱猜乱做。

楼主:
还有个疑问请教老高,假如我现在将3S电换为4S点,需要重新记忆一次最高转速,是不是只需在设置卡里设置电池串数而不用再去设置定速选项了?如果是直接就100%油门重新校准转速,那是不是花牌电调只要是在Gov Store模式下,以后不论何时,只要检测到油门是100%就会进行转速校准并记忆?

网友:
花牌电调确实诡异

网友:
设置这么麻烦啊,我的两台450都没设置过,水真深

网友B:
昨晚试了下定速 两块砖头都没压得住 才发现 摇杆在中间偏上 100%的油门 转起来很吓人 我第一个选的off 难道还要再设置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晚试了下定速 两块砖头都没压得住 才发现 摇杆在中间偏上 100%的油门 转起来很吓人 我第一个选的off 难道 ...

可能你真得再设一次了,我是把摇杆中间偏下一点,利用一点儿负螺距压着机机,声音确实太恐怖,怕射桨躲在另一间屋的门口观察着,手指头随时准备着掰熄火开关。还好一切顺利没发生意外。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个疑问请教老高,假如我现在将3S电换为4S点,需要重新记忆一次最高转速,是不是只需在设置卡里设置电池 ...

GOV STORe 模式下记忆了最大转速的话。
还要改过任何动力配件,就要重新学习。。
遥控,接受,马达, 电池节数、齿轮,大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GOV STORe 模式下记忆了最大转速的话。
还要改过任何动力配件,就要重新学习。。
遥控,接受,马达,  ...

哦,是这样啊。比如我更换11T马达齿为12T,就要0螺距、满油门线再转一次。但问题是:还需不需要再用设置卡设它一下?我飞一段时间后,电池老化不怎么给力了,是不是随时马上都可0螺距满油门线的转一次让电调再“学习”一下就OK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是这样啊。比如我更换11T马达齿为12T,就要0螺距、满油门线再转一次。但问题是:还需不需要再用设置 ...

更改了任何动力系统中的东西,都要重新学习、、

重学的时候,不需要设置卡了。, 100%油门,0螺距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改了任何动力系统中的东西,都要重新学习、、

重学的时候,不需要设置卡了。, 100%油门,0螺距转就 ...

哦哦哦,谢谢老高。终于弄懂花牌最重要的两个特性了:在设定为高级定速模式的时候,通电后如果检测到是0油门打到满油门,就进入学习转速模式。如果检测到直接就是满油门,则进入油门行程校准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哦,谢谢老高。终于弄懂花牌最重要的两个特性了:在设定为高级定速模式的时候,通电后如果检测到是0 ...

这个是所有电调都是这样的呀
通电时,满油门,进入设置模式或保护掉。

网友(2014-03-02):
问一下,学习可不可以不装大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