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保护问题

楼主(2014-01-15):
我的电池是DJI 6S 15000mah 22.2V锂电池   在调参软件中显示当前电压是24.8V 如何设置一级无负载电压和二级无负载电压?

网友:
调参软件里不是有设置的地方嘛,填个数字上去,回车写入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设置多少合适吧?我的一级保护是21.4,二级是2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设置多少合适吧?我的一级保护是21.4,二级是21.0!

你的也是八轴么?大疆知识库中的“确保您的电调保护电压低于单节电池3.1V,否则WKM的低压保护将不起作用”这句话我没看懂,是要把电调的电压设置成LOW(2.95V),因为我现在在调参软件中将保护电压设置成多少,红灯都是一直闪,把电压保护取消后便不会闪,可以正常飞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也是八轴么?大疆知识库中的“确保您的电调保护电压低于单节电池3.1V,否则WKM的低压保护将不起作用 ...

我的是六轴啊,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有哥们说不设置电压保护,设置后会浪费很多飞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六轴啊,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有哥们说不设置电压保护,设置后会浪费很多飞行时间!

我的八轴现在还处于试飞阶段,没有OSD,如果不设置电压保护的话不知道该什么时候让它下来啊~~~

网友A:
没有osd那是必须要设置的。你自己做的八轴么?能发一个配置单么?我也想自己做一个八轴呢!

楼主:
好盈铂金40A电调、DJI 6S 电池、T-motor 无刷电机 TM MN3515-15 kv400、桨是MAKII 1555、螳螂八轴机架、飞控是WKM、控是Futaba 8J,都是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osd那是必须要设置的。你自己做的八轴么?能发一个配置单么?我也想自己做一个八轴呢!

好盈铂金40A电调、DJI 6S 电池、T-motor 无刷电机 TM MN3515-15 kv400、桨是MAKII 1555、螳螂八轴机架、飞控是WKM、控是Futaba 8J,都是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盈铂金40A电调、DJI 6S 电池、T-motor 无刷电机 TM MN3515-15 kv400、桨是MAKII 1555、螳螂八轴机架 ...

目前试飞了么?效果怎么样?求视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