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魔问一个Futaba控的问题

楼主(2014-01-15):
Futaba FF9的控,朋友送的。

在“熄火设定”(thr-cut)里面,有一个设置项 Rate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看了说明书也不懂。

此外,Thr设置项是不是说,油门杆低于设定值的时候,拨动熄火开关,就会启动熄火程序啊?

附图:

网友:
没用过,沙发上帮顶。

网友A:
楼主是电直吗?如果是,那请你看下thr-HOLD,油机才用c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电直吗?如果是,那请你看下thr-HOLD,油机才用cut。

哦,谢谢,是电直。那我来看看thr-hold。

那油机的这几项参数是啥意思啊?你知道么?为什么类似的功能,油机和电机要不一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是电直。那我来看看thr-hold。

那油机的这几项参数是啥意思啊?你知道么?为什么类似的功能 ...

油机这个是用来熄灭发动机用的,怠速的时候就是HOLD(桨不转,发动机还在转)。电机不需要这功能。range是用来定义在什么油门范围时cut能生效的。你不用研究了,去看看hol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机这个是用来熄灭发动机用的,怠速的时候就是HOLD(桨不转,发动机还在转)。电机不需要这功能。range ...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