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mini iosd 怎么导出数据 谢谢

楼主(2014-01-15):
请教一下 mini iosd 怎么导出数据 谢谢

网友:
你好,mini没有记录数据的功能,所以是不能导出数据的。

网友:
升级成iosd mark 2吧!!!!

网友A:
iosd mark 2才有記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sd mark 2才有記錄功能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sd mark 2才有記錄功能

可以给我个正常飞行的数据吗 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sd mark 2才有記錄功能

邮箱ahzzm@vip.qq.com

网友B:
那mini OSD的那个USB口是拿来做什么的?我也想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mini OSD的那个USB口是拿来做什么的?我也想问问!?

仅仅调参软件设置OSD叠加位置和固件升级用

网友:
哎  以为有数据导出哦

网友:
新手最好上fpv,这样更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