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RX601天线断了一根,用什么可以代替啊!

楼主(2014-01-15):
华科尔RX601天线断了一根,用什么可以代替啊!接收距离缩短了一倍,用什么线可以代替啊,我试过用玩具车的电线焊上不过好像没作用啊,

楼主:
是铜线吗,漆包线可以吗,小白不懂,求教啊

网友:
主要说的是长度

网友:
跟原来等长度的任意导线焊上即可,关键在长度。

网友:
长度要跟原来的一样,粗细差不多就可以,材料基本没关系,只要不要电阻太大的材料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用好点的铜芯胶包线代用,长度和原来一样就OK。

楼主:
原来是长度啊,我一直以为越长越好,我喊了一根1米长的铜线居然不作用

楼主:
真是受教了,谢谢大伙了

网友:
长度一样,多股线

网友:
哈哈  长度是根据频率有标准的,那么老长当然不行了。

网友:
最好用同等长度的多股细铜线

网友:
天线其实就是末尾那3。几厘米屏蔽网包住的都不算天线。

网友:
接收机天线应该是带屏蔽的,类似有线电视线,外面屏蔽层,中间铜丝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3厘米左右。

楼主:
确实长知识

网友:
1/4 波长,

2.4G 换算下吧。。。。。。就那么几厘米

楼主:
看不懂啊,怎么算,公式吗

网友:
天线的最佳长度是 波长的  1/4   你把 频率 比如 2.4458 GHZ 划算成 波长,取1/4 .....  以前玩 7.05M 的无线电的时候这么弄过 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懂啊,怎么算,公式吗

高频的东西 自己估计很难弄好,我建议你直接买一个算了,

类似这种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6549648584

你自己再买个座子 一起焊接上,插头一插 搞定! 或者 简单点把 插头剪掉,直接焊接,地和天线接好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