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给S1000提点建议

楼主(2014-01-15):
S1000预售价格有点高,不过这还不是官方最终定价,所以还有那么点盼头,当初汪总原话“价格也会非常有竞争力哦~”,希望能实现,呵呵

看了论坛上的测试贴,提几个小建议

首先是中间这个集线器,接插件和同轴线目测又是DJI第一个用,相当好的东西,不过插入后,牢固程度可能不够,测试帖里提到在后面接线柱绑扎带,很好的方法,但是对拆装来说必须带剪刀了,DJI可以做一个塑料的罩子,从上面扣住,8个开口固定好线的尾端即可

其次是这个信号线的部分,用的普通舵机插头,先不说缺一根线有点影响美观,插头本身也有可能滑脱,所以建议改成2芯带锁扣的杜邦插头

最后是这个XT60,貌似机身上3个都是直接焊接在板上,这些大电流的插头,都比较难插拔,如果直接拉,感觉很容易出问题,要么线断,要么板上的焊点断。这是大电流插头的通病,不知道能不能改个固定方式,用接线柱连接一段导线,然后再XT60,或者还和S800一样直接焊接导线的

网友A:
XT60的插头应该是分电用的,走大电流的应该只有电机的电源线和电池的电源线。做成插拔的挺好的,很方便。。这种接头还是很可靠的

网友:
价格有竞争力?24000的价格我认为会被同行秒的一塌糊涂!
这个价格都能装个豪华配置的整机了!

网友:
建议提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XT60的插头应该是分电用的,走大电流的应该只有电机的电源线和电池的电源线。做成插拔的挺好的,很方便。。 ...

我是指插拔的过程中造成损坏,你去试试需要多大的力才能分开,单边被固定在机身上不太合适

网友:
价格偏高

网友:
穷人玩不起

网友:
屌丝表示只能观望!!

网友:
这些建议都不触及核心

网友:
这种大型多轴,其实应该把独立的双路供电电路做进去,避免用户使用并连线,并连线的隐患太大了。。。。另外各种用电设备多,多种电压,应该考虑机架上做电源管理和can-bus集线器,针对A2飞控的机架还要双路集线器。。。出厂包装应该最好应该是组装好状态下折叠后的包装,预切割好的减震棉,这样用户可以自行买个pelican或者万德福拉杆箱,就解决运输问题了

最后,都是一家设备集成的系统,应该有件漂亮的外衣。。。至少是作为附件销售的

网友:
XT60的母头,如果是穿过PC板,在背后焊的,怎么拔也不会脱落的。

网友:
我来回答一下楼主吧:
1.这个插头不是普通的插头是DJI定制的同轴插头插入后非常紧,不用力都难拔出,不用担心松脱问题。我用扎带绑住只是属于个人习惯,其实牢固程度相当强。
2.这个插头是标准防呆杜邦插头,松紧度也非常好,所以不用担心。
3.正版的XT60插头松紧适中,插拔也非常方便,而且这几个插头插上以后如果不拆飞机,基本没有拔下来的机会,DJI的电路板用的是4OZ覆铜沉金电路板,焊盘过孔强度相当高,所以不必担心。另外,这几个插头是给PMU IOSD 云台等供电,并不是大电流输出。

楼主:
插头带锁,不是松紧度的关系,是安全的保障,高端点的插头,基本都带锁扣,比如你可以看看你的汽车

我从来没说过PUM IOSD什么的是大电流,甚至是Z15,是2楼自己误解。我只是说类似T插,XT60这些相对比较大电流的插头,插拔都很费力的(有一定几率因为公差会比较松,即使正版)。冬天你插拔多了你试试

网友:
都不是啥大问题。不过从现在这个产品看大疆的设计不乍样,太没有想想力了。

网友:
唯一要提的建议就是吧价格定在10000之内  同意的定起

网友:
说的极是

网友:
价格还是高了。18000以内

楼主:
单点固定,相信DJI测试肯定是没问题,但是在机臂两个铝件结合的部位,做个插销之类的保险,应该会更好,只是小改动,大飞机,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网友:
建议都好!大疆不是专业搞航拍的,都考虑完了谁当小白鼠啊!我还是自己装机放心,如果想玩玩可以,航拍嘛要慎重

网友:
这样炸鸡中心板就废了 从设计的角度上来说比S800差多了  也就是比市场上普通机架好那么一点点,

网友:
15000一下价位可以接受

网友(2014-06-06):
加塑料壳。好注意

网友:
价格是大问题

网友:
插座部分说的是,选那种插拔作用力不在焊点的那种

网友:
我入手一台S1000试飞2次,感觉亚历山大,本人士新手,骨灰级的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