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圆周后半段不圆,高度变化大!附带:冲出雾霾,得见蓝天!

楼主(2014-01-15):
小弟最近攻关圆周,进入时候状态很好,就是后半段改出的时候总是怕转不过来,于是加大坡度,尾舵也上的多一点,于是出现了低头,速度大,转弯半径变小,然后又赶紧拉起来,导致高度升高,速度变慢,有时候能停住!想问问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技巧?或者就是保持进入时的状态?或者是心理因素导致?因为一个人飞,没人带,所以求指点,以免走弯路!

网友A:
   说的真机还是其他啊 ?  ~
高度2500 左右~

网友B:
什么机子呢?看图片,飞的真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机子呢?看图片,飞的真高啊。

  ~  像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真机还是其他啊 ?  ~
高度2500 左右~

当然是航模了!真机哪有前半段后半段啊?永远是一个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真机还是其他啊 ?  ~
高度2500 左右~

阳台兄对高度判断很准啊!标压1013,高度25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是航模了!真机哪有前半段后半段啊?永远是一个视角!

  就是就是! 专业术语里没有!
个人感觉: 四面或者八面点的姿态不够熟悉和掌控! 所以转到那个位置时心里就会作怪!动作就会走形~

网友:
这个够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就是! 专业术语里没有!
个人感觉: 四面或者八面点的姿态不够熟悉和 ...

恩 像是这么回事!那就只能边练习悬停边练习圆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 像是这么回事!那就只能边练习悬停边练习圆周了!

四面、八面要练好,还有他们之间得自由转换,然后练圆周,在哪个位置有明显缺陷就强化反映和舵量的幅度……

包括总距的补偿以及油门对方向舵的干扰……

再有就是心里那道坎了!

网友D:
为什么你在沙发层  能回复3楼的帖子?  特权??

网友:
这个高度好高!

网友E:
老实交代,你是飞直9还是直10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说的真机还是其他啊 ?  ~
高度2500 左右~

请问阳台兄是重庆什么地方的,一直没见过重庆本地出来活动。

网友G:
我也曾经遇到过你说的情况,圆周飞到某一个姿态角度的时候感觉特别别扭,我是右舵圆周从右前方飞过来的时候总是找不到感觉。我觉得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基本功的问题,对头悬停向对侧悬停的转换不熟练,自旋对头到对侧的修正不准确;二是心理原因,飞机飞向自己和飞离自己的心理状态是不一样的,飞机斜前方朝自己飞过来,潜意识会感觉到危险逐渐临近,会导致修舵过量。好像没什么好办法,就得多飞,尤其是多飞不熟悉的角度和姿态,时间长了就好了。
另外请教一下,你们的高度都是用米做单位吧?飞机的高度表显示也是米吗?我玩微软模拟飞行,联线活动的时候,管制员有时候用米,有时候用英尺,而且他们都假专业,说话从来不带出单位,boing737的高度表是英制的,比如2500米,要飞到表显示8200,结果飞2500改平飞让人家骂一顿。又比如说北 京落地,进近管制指令“下高度4900保持,落地跑道36右,切盲降报”,这个能猜到是英尺,因为4900米不可能切到盲降……真实飞行应该都是用米作为高度单位吧?老毛子的飞机是公制的,飞欧美的飞机就只能自己换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曾经遇到过你说的情况,圆周飞到某一个姿态角度的时候感觉特别别扭,我是右舵圆周从右前方飞过来的时候 ...

米和英尺都有!自己换算就可以了!飞行前要知道你的高度表是什么单位!和空管也要协商好用什么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实交代,你是飞直9还是直10的!!

嘿嘿 这个不重要吧!主要是练好4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面、八面要练好,还有他们之间得自由转换,然后练圆周,在哪个位置有明显缺陷就强化反映和舵量的幅度… ...

老张,你怎么不飞圆周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张,你怎么不飞圆周啊?

我一直在练圆周啊,只是你在我的视频里看不太明显。

因为室内飞,主要是练习限定空间的内圆周航线,各个位置的躲闪反应,练到不能错舵和把CP的舵量锻炼的更加准确;以后飞250以上的机,尤其是我那几架像真机,才能保证不炸机和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在练圆周啊,只是你在我的视频里看不太明显。

因为室内飞,主要是练习限定空间的内圆周航线,各 ...

等我的小飞机返厂回来 我也这么练!礼堂的大舞台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你在沙发层  能回复3楼的帖子?  特权??

我是来看这个奇葩的回复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等我的小飞机返厂回来 我也这么练!礼堂的大舞台足够了!

咋了?小飞机炸坏了?比我的泉速还蛋壳?

小CP练反映,很好的,室内小八字练出来了,到外场飞450,适应一下手感和舵量,很快就能飞出来,因为450比CP好飞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咋了?小飞机炸坏了?比我的泉速还蛋壳?

小CP练反映,很好的,室内小八字练出来了,到外场飞450,适 ...

飞远了,失控了,遥控器不起作用,直接撞楼上,掉地上了!三楼高!主板估计废了,其他部分完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阳台兄是重庆什么地方的,一直没见过重庆本地出来活动。

  重庆本地的活动多啊~ 你找找群!
   我在川东的达州市!紧邻重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远了,失控了,遥控器不起作用,直接撞楼上,掉地上了!三楼高!主板估计废了,其他部分完好!

学我,全身上扎带…………

网友:
确实够高

网友H:
请问什么叫“圆周”,这是真机飞行员用的术语吗?"圆周“是一个什么科目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什么叫“圆周”,这是真机飞行员用的术语吗?"圆周“是一个什么科目

就是盘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