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ubsan x4 v2航拍套件推荐,谢谢!!

楼主(2014-01-15):
求助hubsan x4 v2航拍套件推荐,谢谢!!
先只知道一个摄像头
808#16 808HD版 微型高清录像模块 120度广角 超越gopro1 全重7克

楼主:
能否推荐一套图传
练手,别太贵,谢谢!!

网友A:
楼主想装808加迷你图传这样基本不太可能,太重,X4飞不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装808加迷你图传这样基本不太可能,太重,X4飞不起来了。

那只装808有问题吗,能飞起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只装808有问题吗,能飞起来吗

如果是C版X4,还不错,因为电机力量大。但是如果是V2版,飞是可以飞,但是估计会很笨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C版X4,还不错,因为电机力量大。但是如果是V2版,飞是可以飞,但是估计会很笨重。

我的应该是v2的,换电机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应该是v2的,换电机可以吗?

V2换电机还需要换外壳,因为C版和D版电机直径大,装不进V2机壳电机孔里。不过C版和D版机壳也不贵,28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V2换电机还需要换外壳,因为C版和D版电机直径大,装不进V2机壳电机孔里。不过C版和D版机壳也不贵,28元。 ...

这个方案可行呗,微型图传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可行呗,微型图传如何解决呢,谢谢。

我这里有三种微型图传和摄像头推荐给你。
第一种,仅重3克: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0.0.gKKBx2&id=23726004988

第二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0.0.R1pvu1&scm=1007.10009.518.0&id=36655494749

第三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38.h6NPv5&id=357851397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三种微型图传和摄像头。
第一种,仅重3克: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0.0.g ...

808#16 808HD版可不可以装在那图传模块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808#16 808HD版可不可以装在那图传模块上

那要看808是否有图像输出端口,我没用过808,不知道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