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飞行时间短 抖动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1-15):
最近进了架mini cp按照说明书设置油门和螺距曲线后飞行时间只有1分20秒左右。同一块电池在fp上可以飞6分钟左右。不知道是不是螺距设定太大。哪位大神可以给个悬停和3D油门,螺距曲线。我用的控是7E
另外用论坛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9000这篇帖子的方法设定后,飞机悬停时会小幅度的上下窜动,像抽风一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光给曲线没用的,还要看你的拉杆怎么调的,每架飞机都要靠自己去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给曲线没用的,还要看你的拉杆怎么调的,每架飞机都要靠自己去感受。

我就副翼舵机拉杆放了两圈。别的都是原厂的。
这个和螺杆有什么关系,不懂。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B:
你最大行程的总距是几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最大行程的总距是几度?

最大20度吧。按论坛那个贴是10度飞机就上下抽风

网友A:
同样的曲线,拉杆长短不同,螺距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曲线,拉杆长短不同,螺距不同的。

同一个舵机因为舵机臂做圆周运动转换成拉杆的平动在转化成十字盘的运动会因为拉杆长度不同有一点差异但不会影响很大吧。

网友C:
跟你有刷电机老化耗电关系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你有刷电机老化耗电关系很大

我刚买才飞了两次

楼主:
飞行时间短的问题解决了,是因为说明书上推荐的螺距设置过大了。抖动的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
觉得悬停时间的影响因素不仅是螺距、油门设置,还有齿轮啮合状况、十字盘居中情况、电机、电池性能等等。
悬停螺距用-2,5,9油门0,70,100试下,慢慢排除。

网友:
全油门也起码4分钟才正常,应该是线路或者插头等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最大行程的总距是几度?

呵,女神嘢,貌似对你并不陌生啊,好像在哪见过。。

网友:
影响耗电和造成抖动有很多原因,我们这样的新手调机一定要有耐心。

楼主:
问题解决了。飞行时间短时螺距太大,主电机齿轮安装太紧。震动是有双桨问题,另外陀螺仪感度有点高。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