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v2 IMU指南针(原始值)Z值超过规定数值有影响么?

楼主(2014-01-15):
RT。。。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呢?

1、开始三个值还正常的,后来指南针有点磁化,就用手机围绕转了几圈消磁。。模的值是降下去了。。。可是Z值缺提高了。。。

2、还有说明书上不是说有四黄灯的预热么?等了5分钟也没看到黄灯闪烁。。

3、有的时候飞下来后红灯闪个不停。。。但是把电源断开后,又开启电源,。又恢复正常。。。

4、还有电压保护那个值设置什么电压为合适呢?我是4S 5200的电池。。。昨天飞的时候还是12V,然后过了2.3分钟就3V了,当然我是在离地面1M的高度进行练习。。电压没有的时候就自动降下来了。

请问以上问题是怎么回事呢?谢谢大家~

网友A:
  • 重新校準過吧!用磁鐵
  • 預熱並不是一定會出現的,我就沒見過要預熱的狀況!通常接上電最慢約1分鐘左右就快閃綠燈了。
  • 快閃紅燈表示沒電了警告!重上電不閃是因為鋰電池回壓所以當然不閃屬於正常現象。
  • 個人經驗!僅供參考~以單節電壓表示! 第一級保護可設置為 3.6v*4s=14.4v   第二級保護可設置為 3.5v*4s=14v  線損都設零就好了!(電池新舊、內阻都會影響到線損電壓)所以才會建議別設!

楼主:
引用 网友A:
  • 重新校準過吧!用磁鐵
  • 預熱並不是一定會出現的,我就沒見過要預熱的狀況!通常接上電最慢約 ...

  • 谢谢每个问题都回答得这么清楚哈。。。
    我还想问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用磁铁消磁,。会不会又把模的值磁化了。。。。。我昨天上午发现磁化后,模的值是500多,然后我就用手机按照官方的方法围绕几圈旋转消磁。。然后就超过官方规定的2250了,Z值也超过500了,我就用两个手机来旋转消磁,。。模的值下去了。。可是Z值没有怎么变。。我担心用手机消磁会不会把模的值又磁化了?

    第四个问题,我电池充满后,电压显示的是15.7V,我是4S 5200的,,这个电压是不是正常的呢?

网友B:
    肯定不行!多校准几次如果还不行的话,就说明罗盘被磁化了,用一个小磁铁在罗盘周围绕几圈消磁后再高级校准!!罗盘不正确你的飞行器在自动驾驶的时候就不知道往哪里飞,要出问题的。赶紧解决了再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行!多校准几次如果还不行的话,就说明罗盘被磁化了,用一个小磁铁在罗盘周围绕几圈消磁后再高级校准 ...

    额。还有三个疑问,谢谢帮忙解答下
    1、高级校准要等好长的时间,好像那个值也在时时变化,可不可以不进行高级校准,就看那个值的时时变化,等值正常了再高级校对呢?

    2、用手机可不可以,一时半会找不到磁铁

    3、我电池充满后,电压显示的是15.7V,我是4S 5200的,,这个电压是不是正常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还有三个疑问,谢谢帮忙解答下
    1、高级校准要等好长的时间,好像那个值也在时时变化,可不可以不进 ...

    第一,高级校准可以随时校准。第二,要用强磁,尽量找找。第三,不管几s也不管容量,只要插上bb响显示单片电压4.2就算满

网友C:
    你们这样消磁是谁教你们的,用磁铁消磁是不行的。要用消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高级校准可以随时校准。第二,要用强磁,尽量找找。第三,不管几s也不管容量,只要插上bb响显示单 ...

    4s满电应该是16.8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们这样消磁是谁教你们的,用磁铁消磁是不行的。要用消磁器。

    请您花点时间读一下楼主发的图片里的小字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高级校准可以随时校准。第二,要用强磁,尽量找找。第三,不管几s也不管容量,只要插上bb响显示单 ...

    额。。谢谢哈,。。我找到了我家的音箱。。。。旁边去溜达一下就退磁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您花点时间读一下楼主发的图片里的小字好么??

    正解。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谢谢哈,。。我找到了我家的音箱。。。。旁边去溜达一下就退磁了。哈哈哈。。。。

    呵呵,解决就好。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解决就好。祝爽飞

    谢谢哈。。开始不知道要用强磁。。。担心会被磁化得更厉害。。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解决就好。祝爽飞

    对了,还请问下,那个值只要低于官方的值就可以了吧?我官方规定的是负500到正500,我那个正好470多点点。。。也没到5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了,还请问下,那个值只要低于官方的值就可以了吧?我官方规定的是负500到正500,我那个正好470多点点 ...

    在规定的范围内就行,在外地出差,手边没电脑,具体数值查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规定的范围内就行,在外地出差,手边没电脑,具体数值查不到

    额。。没事,谢了。。。就是问一下GPS很脆弱么?

    我怎么换个场地。。。然后模的值就超过了规定的数字,又要来消磁。。。。什么东西一不小心就把GPS磁化了。。今天飞的时候,飞控提示指南针有问题。。结果;连接电脑一看。。。模的值又超过规定值了。汗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没事,谢了。。。就是问一下GPS很脆弱么?

    运输途中有没有什么干扰到?飞之前校准罗盘能解决吗?如果只是偶发就算了,但如果经常这样,就要找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