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S FS-30S 的怠速问题

楼主(2014-01-15):
   以前就玩汽油 ,以及FPV,,还有各种电动。。。  甲醇 这段时间突然上了,先上了个 OS62V 感觉好调的很。。。当天调好当天飞。

   新入一台OS FS-30S,OS最小的四冲程,就被他娇小的身材打动,收藏也行,,但还是想飞一下,弄了个25级的P51,  但首次调试,点火启动都没问题,带1060木桨高速能上11000转

但怠速就不对了,,不知道是不是天气冷的关系, 点火棒一拔掉,2500转的怠速,基本就算是熄火了,只有一直插着点火棒才能保持2500不熄火。

   大油针停留在1圈多20度的位置,  小油针从0.5圈-7圈都试过,怠速都调不好,目前停留在1圈的位置,必须3500转+才能保持不熄火,出厂默认好像是4圈半的小油针,, 大油针出厂默认1圈半,说明书上提示2圈-2圈半 开全风门启动。。  另外用的是COSMO20%

    看了各种资料,求教是否是以下几个原因,,1、小油针 应该比0.5圈更小。。。0.1-0.3圈? 这几乎就是关闭了啊 OS 有那么差的宽容度么?
                                                            2、 火头关系?,全新原装的OS F 四冲火头,一碰点火器 亮瞎我眼啊。。。。
                                                            3、 是不是怠速风门开太大了? 我感觉就1MM,,难道要更小?
                                                            4、其他原因

求玩甲醇的高手盼复,,,,以前汽油都没这问题,闭着眼睛一拨就灵一拨就灵。。。

网友A:
发动机是倒装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是倒装的吗?

是的,倒装,风门朝天~~

网友A:
倒装 蓖麻油积聚火头 高速会吹出来 低速不行 我一直侧装。

网友A:
某期模型杂志讲过~两冲程的要把发热丝挑一点出来,防止泡在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期模型杂志讲过~两冲程的要把发热丝挑一点出来,防止泡在油中

四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装 蓖麻油积聚火头 高速会吹出来 低速不行 我一直侧装。

对。,。。估计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

网友B(2014-02-14):
我也有两台这个发动机,装在双发上,双发对发动机要求比单发高很多,这个发动机很好的,几个牌子的发动机我都试过,倒装确实有怠速不太好的原因,个人认为是没有排出的燃油,受重力原因流到huotouw浸泡在火头里,导致点火不畅,特别是在富油太多时更是一拿开火头就熄火,因此发动机正装怠速是最后的,其次是侧装,但大多数飞机都是倒装才好看,为这个问题我也很伤脑,一番折腾后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我的做法是加一个所谓的增稳器,其原理就是在怠速时给火头通电,其他时间都不通电,通电与否是通过遥控器的一个开关来控制,我只是在起飞和降落时通电,空中都不通电,因为长期中速后维持十几秒怠速是没问题的,另外在启动时通电,连点火器都免了,使用很方便,针对你现在的情况,我有几点看法
1,这个发动机是小排量,怠速不会太低,有2500就差不多了
2,我现在的油针是主油针1.7圈,副油针在初始位置再开3圈,这个发动机的化油器和常规的不同,那个其实不叫富油z,是控制空气吸入量的,放大圈数怠速会变好,与常规的相反
3,发动机还没有充分磨合,机械结构运作起来不够顺滑,因此怠速不佳,我的发动机一开始怠速也不好,总要开增稳功能,飞了几个起落不开增稳怠速也可以维持很久了,
4,可以考虑加一个增稳器,网上卖好像100左右,你搜 "甲醇增稳器"会有结果,用了这东西连点火器都省了,很方便,我有shiji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两台这个发动机,装在双发上,双发对发动机要求比单发高很多,这个发动机很好的,几个牌子的发动机我 ...

我问题已经解决了。。。

这个OS发动机根本没小油针。。。。

我买了三叶的 30级四冲的化油器,换上正好,带正宗小油针+大油针。。问题解决

请看视频

看来三叶有时候也是给力的

楼主:
忘记说,小可爱上也是倒装。。

楼主:
这是首飞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