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不起橡皮筋动力直升机

楼主(2014-01-15):
这种模型我实验过,调整好可以飞7\8层楼高呢!!

网友:
这个也算模型?

网友:
不算模型算啥?

网友:
我用楠竹削的竹蜻蜓可以飞三层楼高,(其实就是一个螺旋绛加一个杆…)

网友:
这叫竹蜻蜓

网友:
没想到能飞那么高?!!

网友A:
这个直升机挺好玩,如果增加一个尾旋翼的话,机身就不会转,就更像直升机了。

网友:
机身加一根竹篾补强,螺旋桨将尖用刀刮薄,用火烤热将桨尖的桨叶角减小一些,橡筋加润滑油绕340圈,可以飞到8楼以上,如果重心和阻尼中心调整的好,留空时间可以有43秒(前年的比赛成绩)。真的,不要小看这个模型,要飞过30秒不容易,有很多可研究的东西。

网友B:
还是那句老话 小模型 学问大 搞好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那句老话 小模型 学问大 搞好不容易

没错!

网友C:
很适合校园蓝天航模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适合校园蓝天航模活动

谢谢!

网友:
64年橡筋动力模型破世界记录18分多,是北 京航校的王永利。现在记录不知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直升机挺好玩,如果增加一个尾旋翼的话,机身就不会转,就更像直升机了。

好像还没有怎样的飞机

网友D:
以前和小孩玩橡筋动力的天驰2,也是中天的,还好调整,可是这个怎么也调整不好,飞都没飞起来过,再也没玩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前和小孩玩橡筋动力的天驰2,也是中天的,还好调整,可是这个怎么也调整不好,飞都没飞起来过,再也没玩 ...

这个飞机要调成阻力中心在重心的下方约0.5cm处,飞机才能稳定上升和获得较长的飘落时间。如果飞机到处乱窜而不是竖直上升,那就是飞机的阻尼板装得太靠上面,不能拆下来重装时,可以在机身的末端加重物进行配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飞机要调成阻力中心在重心的下方约0.5cm处,飞机才能稳定上升和获得较长的飘落时间。如果飞机到处乱 ...

天池2,我飞出的最好成绩只有93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