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25级发动机——会倒转?

楼主(2014-01-15):
1、启动时发动机有时会倒转(顺时针转动),在倒转情况下收最低油门后又自动恢复正常(逆时针转动)?
2、在发动机慢速正常转动(逆时针)情况下,如要试推、收油门几次,也会出现倒转的现象?
上述情况,如在慢速飞行时要推高油时如出现倒转现象不就麻烦了?
在地面测试常出现倒转现象,所以 目前不敢上天......

网友A:
如果俺没记错的话,单发动机螺旋桨的转动方向应该都是逆时针方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俺没记错的话,单发动机螺旋桨的转动方向应该都是逆时针方向吧

从机头看是逆时针,上面所说是从机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俺没记错的话,单发动机螺旋桨的转动方向应该都是逆时针方向吧

谢谢提醒,已做表述调整。

网友:
不会吧。。。不过确实会反转,至于正转再反转没遇见过,三叶要好好的调,调不好跟我一样,空中停车。。。

网友:
这种情况是发动机富油了   稍微收一下油针    上天后由于风力的作用   发动机是不会倒转的   只会熄火   呵呵

网友:
我的46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富油的过。。。后来高速了半箱油感觉就没有这回事了,现在天上倒是不熄火。就是线性调不出来。。。。

网友:
二冲程发动机是可以倒转的。有的船用柴油机就是倒转来倒车的 ,通过改变喷没位置。二冲程汽油机也可能改点火来实现

网友B:
楼主的飞机漂亮啊,这个飞机可以吊机吗?能否给下连接看下,我用过AVSTAR53的发动机的确会倒转,也搞不懂是什么原因,最后只好放弃
,后来入雷虎53从未出现倒转,后来又用了一个三叶61,也从未出现倒转。可能是加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飞机漂亮啊,这个飞机可以吊机吗?能否给下连接看下,我用过AVSTARR的发动机的确会倒转,也搞不 ...

这是该机的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0516435830

网友:
你火头偏热了吧!

网友:
可能一:主油针严重富油,副油针略贫油。
可能二:化油器严重漏油
可能三:火头太热,导致点火提前

网友:
主油针富油 化油器漏油 都有可能

楼主:
发了贴真好,无意中得到这么多高人指点,受教了。谢谢、谢谢!

网友:
先收点副油针 !

网友:
火头太热也可能,新发动机压缩太大也有这样的问题,缸头加垫圈

网友C:
我也有次翻转过!没有在意。熄火后继续使用、

网友D:
14,20楼正解!

网友E(2014-03-03):
三叶是垃圾

网友F:
用启动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