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问题,求解

楼主(2014-01-15):
最近刚入手UN-A6PLUS充电器,请问电池充满有提示音吗?

网友:
当然有,一百元以上的基本都有

网友:
必须要有。

网友:
再入个保姆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有,会自动停下,

网友A:
我也是用的A6   充满电有 和没有声音提示可以设置的

网友B:
求解释 保姆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的A6   充满电有 和没有声音提示可以设置的

设置了,那个小喇叭图标出现不出现,都没有提示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解释 保姆 谢谢了

淘宝网上搜,可以一次充好多块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