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500尾巴有点上下抖,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4-01-15):
500有副翼,皮传,很久没动过,今天稍微收拾一下,趁中午温度2-3度出去试了一下,结果发现尾巴有点类似上下抖动的样子,频率不算很快。调低了感度,提高一点油门,稍微好点但还是能看出来有点抖。很久没飞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各位明白人给指点一二,谢谢了!配置是2000KV
电机
用6sA123,陀螺GM730.

网友A:
检查双桨,尾皮带的张紧度

网友B:
很久没动!应该是大桨夹中连橡胶垫圈老化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谢谢几位,目测没有双桨,皮带再看一下。大奖夹胶圈也捏了一下,貌似还行,有时间还是换了,不过又要用米了,所有配件都老了。也许室内外温差大,加上老化也会造成这种现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