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DR数传远端如何设置,我是另配的远端

楼主(2014-01-15):
433远端是另配的,现在两个无法通讯。
USB端通过MP可以加载,设置也可以保存更改,但远端呢?是不是要用USB-TTL,软件用什么?

请教请教

网友A:
一样的,其实最早标准版的3DR是不分的,都一样
所以可以直接用地面站,也可以用3DRRadio设置

网友:
現时X宝上有兩种3DR数传在卖,, 一种是主从分开,, 直接可用不用设置,, 一种是主从一体的,, 需通過JUMPER设定,, 请问LZ在用的是哪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其实最早标准版的3DR是不分的,都一样
所以可以直接用地面站,也可以用3DRRadio设置

要是 一个场地,有2个人飞 怎么区分呢?   会不会连错飞机或连的是同一架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 一个场地,有2个人飞 怎么区分呢?   会不会连错飞机或连的是同一架飞机?

这还真没遇到过,不过理论上可能会乱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