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BSAN X4 V2电池问题,求解。

楼主(2014-01-15):
电池
充满4.2v,可是飞到没电直到
电机
不转,再测量电池怎么还有3.6v呢?谢谢,求解。

网友A:
机子测的是飞行电压,飞起来估计就剩3.2V了

网友B:
应该是低压保护吧,不太清楚。但最好不要这样过放,低于3.7对电池不好

网友C:
X4D的控上有机电压显示,我也拿来飞过X4L,基本上两架显示都是3.1V时,就不够力下降了,低电压保护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