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的螺丝空中竟然断了!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4-01-15):
最后一块电池了(今天下午的第12块),拉紧斗改平突然没有了左舵,飞机右自旋,左舵打到底,勉强制止,只好对头回来,熄火,飞机带着慢右自旋降落在草地上!螺丝断在里面了,怎么办?出个主意吧!

网友:
飞越的螺丝真替人担心

网友:
进步神速

网友A:
金属疲劳了,2mm钻头打通,用长螺丝加防松螺母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疲劳了,2mm钻头打通,用长螺丝加防松螺母解决。

好办法,看来楼主遇到过或者见到过这种情况啊!多谢!

网友B:
飞越的螺丝必须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越的螺丝必须换掉

疏忽了,有冰人的螺丝,这里没有换,谁能想到这里螺丝会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疏忽了,有冰人的螺丝,这里没有换,谁能想到这里螺丝会断?

相位臂的螺丝也要换掉,不然也有断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位臂的螺丝也要换掉,不然也有断的可能

哎 明天没得玩了!手头没有电钻啊!

网友C:
之前炸的内伤吧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炸的内伤吧呵

不瞒老兄,此机从未炸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以后受力的地方用长螺丝,留出点,万一断丝还能拧出

嗯,学习了,经验会随着时间慢慢积累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办法,看来楼主遇到过或者见到过这种情况啊!多谢!

这个地方太窄了,没有台钻,还是算了吧,手钻是不可能解决的。换尾波侧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地方太窄了,没有台钻,还是算了吧,手钻是不可能解决的。换尾波侧板吧。

我垫了一个木头在下面,用一根两毫米的钢钉,两大锤就冲出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垫了一个木头在下面,用一根两毫米的钢钉,两大锤就冲出来了!

这也行啊!居然没有一起砸烂。最佳方法还是上台钻扩孔,手钻很不方便。

网友:
真恶心呀!我最怕这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也行啊!居然没有一起砸烂。最佳方法还是上台钻扩孔,手钻很不方便。

因为侧板是铝的,我量了螺丝深浅,才下手的!还有手法很重要,一定要一气呵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侧板是铝的,我量了螺丝深浅,才下手的!还有手法很重要,一定要一气呵成!

给个照片看看效果

网友:
这个螺丝的质量也太坑了。

网友:
小钻头伺候下,换好螺丝吧。

网友G:
我有尾巴总成你买不买。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尾巴总成你买不买。哈哈哈哈

再看吧!我也挺能折腾的,先动手看行不行!明天试飞再说!

网友:
围观声讨飞越的

网友H:
断螺丝 相当恶心啊

楼主:
问题是如果横轴螺丝断了还有的说,这里不吃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断螺丝 相当恶心啊

邪门了  刚开始还没断。连着一点  下来检查发现的!就是没有左舵,憋住了!还好舵机没烧掉!

网友I:
最后一电果然是个魔咒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后一电果然是个魔咒

是啊  现在都留一个电不玩!

网友:
震动疲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