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的X600

楼主(2014-01-15):
穷人玩四轴,只能玩2212,自己做了一个铝合金加碳纤杆的起落架,用光盘盒做的机罩,加强了电机座,总重1KG,目前飞行良好。暂时还没有FPV。。。

光盘盒防尘

光盘盒防尘

加强的电机座

加强的电机座

自制起落架

自制起落架

网友:
      光机架多重?

网友:
这个牛,顶一个

网友:
机架尽量搞轻点 我也是穷人配置2212的

网友:
这就是DIY的乐趣

网友:
还挺好看呢

网友A:
做的很漂亮了,就是电机和浆好像小了

网友B:
电机座为什么要弄两片呀

网友:
先玩玩是对的

楼主:
这我还真没称,反正比买回来的时候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很漂亮了,就是电机和浆好像小了

木有钱了啊,还有经济的推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座为什么要弄两片呀

之前用的一片,有一次撞到小灌木上就折了两个。。。两片结实些,对于控制振动也略有贡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用的一片,有一次撞到小灌木上就折了两个。。。两片结实些,对于控制振动也略有贡献吧

铝柱用脚架上的那种?

楼主:
785241259发表于2014-01-16 14:05:38

铝柱用脚架上的那种?
正是,刚好是13mm的,和铝方管很搭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是,刚好是13mm的,和铝方管很搭

怎么不上下都上内六角,把螺丝锯短点就行了

楼主:
785241259发表于2014-01-16 16:52:17

怎么不上下都上内六角,把螺丝锯短点就行了
眼力真好!短内六角不够了,就用了四个平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