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品的一万锂电也是由2个5000并联的吗,还是单个电池就 ...
成品的一万锂电也是由2个5000并联的吗,还是单个电池就是1万容量

楼主(2014-01-15):
如题,想了解下1万的锂电

网友A:
好高深的问题 不懂帮顶 看三楼怎么回答

网友B:
我用过15000的 原来绿皮的是一片15000的 蓝皮的电池就是两片7500并联的 1W 好点的电池 应该都是一片的

网友C:
最好是单片
当然也有并联封装的

网友D:
2P是并联的,1P是单片的!买的时候问清楚……不过貌似2P的比较多,很多1P都有点虚标

网友:
一片和两片性能有多少差别呢

网友E:
2p内阻大点 还有一致性应该没那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