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塞斯纳1.2米动力

楼主(2014-01-15):
求塞斯纳1.2米动力搭配,之前用朗宇x2212  1400kv 电机9*6桨半油飞行不到五分钟电机就挂了,用8*6桨可以么

网友:
用2216吧,爽飞

网友A:
关键是kv要1000-1200的。飞之前在地面试验满油10秒,电机不能烫手,这样就不会烧了。

3S:
蝎子2215-18 11xxkv电机用10x5,略大,热,20A没太大问题。
GS2834也就是定子2220的,KV1500配7x6很热,30A,夏天估计够呛。
2212之类的,1000kv也就8x6,1400kv的照着6寸桨或者2S电池可能是完全保险。

网友:
9寸桨是大了点 8寸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kv要1000-1200的。飞之前在地面试验满油10秒,电机不能烫手,这样就不会烧了。

3S:

谢谢学习了

楼主:
谢谢,2216  1250kv的桨用9*6可以么

网友B:
2212  kv1400   8060吧
2212 kv1000  9050
一般就这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2216  1250kv的桨用9*6可以么

可以啊~用马刀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2  kv1400   8060吧
2212 kv1000  9050
一般就这样子

谢谢,等桨到了再试试

网友:
用***桨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C(2014-04-03):
8*6,我目前就是使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8*6,我目前就是使用它。

飞机已经报废了

网友D:
kv960的用10寸桨行不?

网友:
坚持不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D:
kv960的用10寸桨行不?

可以啊,GWS EP1060DD桨或者APC 10×5E都不错。APC 9×6E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