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是不是不能校正GPS?

楼主(2014-01-15):
是不是每次出了红黄闪烁,都得校正指南针吗?官方视频只说开飞第一次需要校。

那意思是不能在室内开机,一开机颜色就不对,然后要跑到室外校正成绿的才飞?

今天刚到货,得通宵研究了

网友:
校正在哪里都可以!矫正完了之后最好在室外飞,不要在室内

网友:
到了新的非常最好重新校一次,每个飞场的环境不同

网友:
必须在室外校准,在室内GPS搜不到星。

网友A:
是校准指南针 不在南极就行。 室内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校准指南针 不在南极就行。 室内可以的。

哇,指南针到底是该在室内还是在室外矫正,到底是在收到星后矫正,还是开机就可以矫正啊。请大疆技术来回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指南针到底是该在室内还是在室外矫正,到底是在收到星后矫正,还是开机就可以矫正啊。请大疆技术来 ...

开机就能校准啊,不用搜到星

网友:
要用GPS必须到室外开阔地,磁罗盘要避开含铁等磁性金属物。

网友:
指南針校準!只要避開磁性物體機本上那理都行!

网友:
拿到有GPS卫星信号的地方最好,卫星数量最好不少于6颗

网友:
是校准罗盘,不是校准gps

网友:
GPS怎么校准?

网友:
指南针和GPS没有关系,指南针需要校准,最好是在你飞行的场地校一下,室内当然也可以校,但室内通常是钢筋水泥的盒子里面,指南针会有影响,校了也是不准的

网友:
楼主你好, 室内可以校准。但是当时到室外飞行的时候,是一定需要做一次校准的。
同一场地飞行校准一次即可,跟换场地后建议重新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