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晃动求助

楼主(2014-01-15):
先报一下配置!
H4 680轴距机架
4108   380kv
1238桨
铂金30
NAZA LITE GPS
6S 3300MAH
再加上狗台,图传
基本感度130   130  120  130,姿态感度用默认!
发现悬停还行,有风就会晃动,下降的时候晃动更厉害!
请教各位老鸟是啥原因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帮顶。我发现多轴区的气氛没有电直或电固区的高,这可能跟土豪多有一定的关系。。。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我发现多轴区的气氛没有电直或电固区的高,这可能跟土豪多有一定的关系。。。呵呵。

可能是!

网友:
土豪不喜欢说话吗?

网友B:
低kv的问题吧,我四轴4215 650kv抗风比六轴4108 380kv好,同样的1238桨。

网友:
土豪一般用钱调机,所以不需要发贴

网友C:
不知LZ起飞重量多少?貌似感度问题,增大感度试试,每次10%往上加

网友:
转速低了抗风效果比转速高的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LZ起飞重量多少?貌似感度问题,增大感度试试,每次10%往上加

从来没飞过,但这个基本是正解。

网友D:
改用碳桨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kv的问题吧,我四轴4215 650kv抗风比六轴4108 380kv好,同样的1238桨。

我也这么觉得,但是问题就来了,既然用高KV的电机会抗风一点,那么为什么现在全是低KV电机+大桨大行其道呢?真是奇怪!!!
我发现有人用650轴距的,上370KV+1555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用碳桨试试看。

用APC的桨都不行,碳的也不会好到哪儿去了。
我就是从碳桨换到APC桨的!

网友E:
把感度调高 试试 170 170 150 140 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觉得,但是问题就来了,既然用高KV的电机会抗风一点,那么为什么现在全是低KV电机+大桨大行其道 ...

低kv得增加配重,加块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kv得增加配重,加块电池试试。

试过了,用6S 5200MAH,感觉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感度调高 试试 170 170 150 140 试试

好的,谢谢!!!!

网友:
这空就这样,反正我的没调好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
多大载重

网友F:
中山兄好有钱,naza是不是不能调pid啊,换apm试试,桨平衡一下吧,你的手好了吗,最近不要撸鸡鸡

网友:
坐等LZ早日解決问題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山兄好有钱,naza是不是不能调pid啊,换apm试试,桨平衡一下吧,你的手好了吗,最近不要撸鸡鸡

...............
手好了,谢谢关心!!!

网友G:
告诉楼主一个坑吧,我也用的lite,这飞控有个小毛病,受不了很微弱的重心移动,以前我的云台总重500g,但是减震板面积比较小,六轴一斜就明显看出云台不跟飞行器垂直了,飞起来各种晃,你可以想象一下,当飞行器矫正姿态,云台再晃到另外一个方向,如果二者的频率出现巧合,炸鸡是必然的事,后来减震球全换最硬的那种,至今相安无事,建议楼主取消云台试试,如果真是云台原因,要么换减震球,要么加大减震板面积,都可以解决的,但是关于那个下降抖嘛,貌似本来就抖你慢点降不就行了,或者开手动模式,那是真不抖了,纯手动了

网友:
其实我觉得跟kv值没关系,关键是看你每个机臂提供的姿态补偿量是不是够快够大,飞机倾斜了,马达马力增加快,姿态回中就快,这就是为啥太大的桨不抗风。。。飞控给它加油门,它反应速度慢一点。。。。嘿嘿,关于那个感度调大是对的,大机架感度相对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告诉楼主一个坑吧,我也用的lite,这飞控有个小毛病,受不了很微弱的重心移动,以前我的云台总重500g,但是 ...

谢谢意见,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
手好了,谢谢关心!!!

好的

网友H:
浆小了,换1555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浆小了,换1555试试

1555更晃~

网友I:
低KV转速慢+机架轻,自然会不稳.
上5200MA电池,把图传,云台和狗挂上会好很多.

网友J:
NAZA LITE本身就不支持650以上的轴距,大机架的上WKM,X4P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顶。我发现多轴区的气氛没有电直或电固区的高,这可能跟土豪多有一定的关系。。。呵呵。

穷屌丝飘过,我也发现,多旋翼确实土豪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低KV转速慢+机架轻,自然会不稳.
上5200MA电池,把图传,云台和狗挂上会好很多.

我就是用5200MAH的~~~还是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J:
NAZA LITE本身就不支持650以上的轴距,大机架的上WKM,X4P等~

X4P是什么来的?求科普!

网友J:
引用 楼主:
X4P是什么来的?求科普!

零度X4P飞控,功能超级强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零度X4P飞控,功能超级强大啊

价格也不是开玩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