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安装方向是和飞控方向如果不在一条直线上,那两者是平行向前还是交叉?

楼主(2014-01-15):
GPS和飞控的方向都是安装在一个朝向的。。。

如果GPS安装方向是和飞控方向不在一条直线上,那是GPS的箭头和飞控的箭头是平行向前还是交叉向前呢?

画了一个图大家看看

红色机臂的中间是机头。

蓝色代表飞控的方向

绿色和红色代表的是GPS的方向

GPS没有安装在和飞控一条直线上,而是安装在机臂上的。

请问GPS的指向方向是绿色正确还是红色的正确呢?

表达有点乱,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有。。。谢谢大家

网友:
平行向前,红线是对的。

网友:
楼主,表达一点也不乱,红色线是正确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哈。。我开始以为要交叉。。。。这下明白了。。哈哈哈

网友A:
绿线的指向是i型6轴的方向
相应的飞控的方向也应该这样。
记住飞控和GPS的箭头指向一样就不会错。

网友:
交叉 也没有问题   会自动 修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线的指向是i型6轴的方向
相应的飞控的方向也应该这样。
记住飞控和GPS的箭头指向一样就不会错。

我是V型6轴= =

网友B:
紅色線才正確!偏一點會修正~太多的話記得以前是會往左偏(依圖來看的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紅色線才正確!偏一點會修正~太多的話記得以前是會往左偏(依圖來看的話)

对!!!我开始以为要交叉。。。。然后起飞后就往左飘。。。

不过地方不大。。怕撞到墙上,就降落 了。。。。

今天下午去试试~

网友:
gps前向要和飞控前向保持一致

网友:
v2能自动修正 这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