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航拍的弟兄,求分享稳定画面的SX震动数值

楼主(2014-01-15):
为了这个震动调得要疯鸟。我的六轴室外震动是0.6左右,最大到1.1。云台画面抖动厉害。室内悬停是0.2到0.3之间,云台画面稳定。想了解下各位能拍出稳定画面的震动有多小,我好有个方向,再次谢过。

网友:
没看到你的视频画面!

网友A:
Zenmuse Z15禅思 静止的状态下为什么有轻微的左右晃动?求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Zenmuse Z15禅思 静止的状态下为什么有轻微的左右晃动?求解谢谢

你该在大疆版块问……

网友B:
没视频,只能猜。我猜你的飞机桨比较大,飞的时候还有风,感度可能也高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视频,只能猜。我猜你的飞机桨比较大,飞的时候还有风,感度可能也高了点。

感谢回复,我的配置是4108 380kv apc1238 起飞重量3.4kg。感度是1.1加旋钮调参+55%,感度低了机子会小漂所以调高了。

不知大家的情况是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的配置是4108 380kv apc1238 起飞重量3.4kg。感度是1.1加旋钮调参+55%,感度低了机子会小漂 ...

看来你的桨不大,对于superX感度的问题,我也很头疼,凡事轴距小于650的,都是怎么调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的配置是4108 380kv apc1238 起飞重量3.4kg。感度是1.1加旋钮调参+55%,感度低了机子会小漂 ...

换15寸桨

楼主:
680pro的机架,只能到12了。是桨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680pro的机架,只能到12了。是桨的问题?

你电机KV低啊 要不换电机了   低KV一定要用大桨  你1238桨  大概用700KV左右的电机

网友:
问一下这个震动的数值哪里可以看到?这几天同样也在为减震头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电机KV低啊 要不换电机了   低KV一定要用大桨  你1238桨  大概用700KV左右的电机

对的1238适合4108S 600KV的

网友:
1.1的话就可以啊,我飞航线的时候经常到1.5了,拍出来 的画面也没说果冻很厉害啊,要想彻底的减少震动还是用木桨吧,不会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