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有些老鸟说直接用450人魔但有的说450的太 ...
请问各位大神,有些老鸟说直接用450人魔但有的说450的太危险新手控制不了。那到底...

楼主(2014-01-15):
请问各位大神,有些老鸟说直接用450人魔但有的说450的太危险新手控制不了。那到底用450入门还是用小鸡入门

网友A:
也是新手,觉得还是从小6通开始合适些。

网友B:
刚买了台FBL100和配件练习,不错。主要是新手有点胆怯,水平差,所以小鸡安全些。

网友C:
450吧,我也是新手,但是新手玩 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D:
先模拟器练习,二十遍不炸鸡了,觉得可以控制了,再找老鸟带飞!

网友E:
450和小鸡都不能少。我先入了450现在还是想入个小鸡方便练手

网友F:
我感觉小鸡蛋疼...450入魔还是可以的....450的配件容易找到.....副厂的多.....但是新手做好不要轴传动的...还是皮带传动的比较好......

网友G:
450练手是不二的选择·· 小鸡其实操控更难!··· 我是450直接跳到700的! 当初飞450,觉得直升机好难操控!尤其是有点小风直接乱飘! 但是,如果在外场练手的话,450最合适! 450的抗风性比一般小鸡好,而450的所有结构,设备基本与大鸡无异!练习飞行的同时练习调机维修维护装机! 小鸡虽说很多地方与大鸡区别不大,但是还是有些区别! 建议上450,多潜水,多学习!不要有炫耀的想法,安心练习飞行!结合模拟器!最好找身边老鸟带着! 进步会很迅速!

网友H:
还是先小机吧,危险性小而且耐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