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炸机,有图有问题

楼主(2014-01-15):
拆开电调的2根线,自检通过,斜盘打舵正常,尾
舵机
打舵不动,摇晃机身舵机有动作,插上电调的线,再开机,电调滴滴滴滴滴滴一直叫,接着
电机
启动狂转,尾舵机打舵也没反应,3轴k8,2代的。求助大神

网友A:
电调接在K8上了? 如果没有 那电机疯转 应该先考虑下是不是电调有问题了 再来查K8

网友B:
油门反转了吧

网友C:
检查油门方向、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