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机架和电机配置

楼主(2014-01-15):
现有 naza lite 主控 、好盈天行者40a电调 、1045浆若干 、狮子3s 2200 电池两块 、5200一块 天7控
准备入手云台+狗
跪求机架和电机配置,请各老师不吝赐教!!!(请详细电机的牌子、型号和kv值)

楼主:
四轴的 效能高点

楼主:
f4006 还是a2216好?

网友A:
有F4006电机4个。1147浆跟1238浆。都只飞了五个起落

另外飞越650机架,带x4108s 600KV +正品APC1238浆两对+4个100A铂金30A  可出。

要的话可以QQ谈:122209129

网友:
看你多大轴距多大载重了。看看这效果行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F4006电机4个。1147浆跟1238浆。都只飞了五个起落

另外飞越650机架,带x4108s 600KV +正品APC1238浆两 ...

这是要上6轴的节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上6轴的节奏吗?

是的。准备把东西出了。花血本上六轴。只留飞控。

网友:
我有意出我的H机架中心版...电机最好是4228那个级别的 1238浆 4s5200电池...我的配置是这样..不带云台和狗最长18分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准备把东西出了。花血本上六轴。只留飞控。

那就自己做吧,比成品省还结实。我这有图纸你需要吗?伞形折叠和大中心板六轴的。

楼主:
请问大神们:四轴 郎宇v2216 配1047浆 起飞2000g 可行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自己做吧,比成品省还结实。我这有图纸你需要吗?伞形折叠和大中心板六轴的。

那先收藏着图纸吧。发我邮件吧:122209129@qq.com   谢谢了。

另外自己做这些加工去哪弄呀。全手工??不现实吧

我担心的是,上了六轴。还是出不了效果,就求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先收藏着图纸吧。发我邮件吧:   谢谢了。

另外自己做这些加工去哪弄呀。全手工??不现实吧

给你网盘地址:http://pan.baidu.com/s/1jG9fkOm

http://pan.baidu.com/s/1eQcJpey
你先别换呢,试试增加载重,震动应该会小一点,我全重2000g时出现过果冻,2400g好一些。x宝有碳板加工,发给他图纸谈价格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给你网盘地址:http://pan.baidu.com/s/1jG9fkOm

http://pan.baidu.com/s/1eQcJpey

增加重量?我以前貌似也看到有人说。富于动力大了,可能会产生震动?

那我一会去试两个电。电机是x4108 600KV .负个2.5kg都不是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加重量?我以前貌似也看到有人说。富于动力大了,可能会产生震动?

那我一会去试两个电。电机是x410 ...

2.8以内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