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凤凰,火凤凰~~~

楼主(2014-01-15):
原谅LZ标题党啊,这年头不起个喜闻乐见的名字都没人看啊
话说入了骚布林后囊中羞涩,只得入手屌丝电装,电调用了CC的EDGE160HV。虽然近年来CC的口碑一直不佳,火凤凰名声在外,但LZ对CC还是颇有好感的,06年LZ玩船的时候,CC的高富帅形象印象深刻啊
好不容地等到周末,邀上小伙伴兴冲冲的跑去首飞,结果悲剧了,开了定速做钟摆会猛掉转速,一秒左右后恢复,降下来没有报警Beep,检查LOG除了转速下降也没有别的异常: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5404&extra=&page=3
在帖子里问,可能坛子里的土豪们都用K牌Y牌,屌丝的问题无人问津。无奈转战某freak,发帖获得启示后以关键字"outrunner"搜索,发现这个问题早有答案,大神RC Mike的回答:

PWM频率选项的外转子马达模式实际上是对应高速高极对数外转子电机的(16以上),在直机上使用会有一系列不良反应,起火就是其中之一。

以"outrunner"为关键字的搜索结果简直就火凤凰大集合啊,让人不能理解的是CC在配置为直机使用时居然一直没有屏蔽外转子模式(现在依旧如此),更过分的是,有那么一段时间,CC的电调出厂默认的就是外转子模式,于是小伙伴们纷纷悲剧了......
鸭子这个指导帖子有待商榷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3544&highlight=%B6%A8%CB%D9
点了火凤凰的小伙伴们,还记得你们当年PWM的设置么
最后奉上福利,祝大家新年爽飞,红红火火,嘿嘿

网友:
这个帖要火

网友:
考薯片了。。。。同情但需要理由。

网友:
惨不忍睹,楼主损失了不少大洋吧...

网友:
赔偿没 来点直接的

网友:
这几天怎么这么多烧电调的?什么情况啊

网友:
赶紧出来辟谣啊!!!!!!!!!!!!!!!!!!!!!此贴必火

网友:
天冷了反而烧得更多,真是奇怪

网友:
火中重生吧

网友:
烧的挺惨的啊。

网友:
来年肯定红红火火

网友:
樓主, 這麼多火鳳凰桃片, 哪一部是你的??

cc指的是什麼??

网友:
慰问楼主....节哀顺变...凤凰还是不要再用了.....

网友:
请问楼主,那正确的应该怎样设,请指点

楼主:
上面的筒子们看贴不仔细啊,我的EDGE没烧,只是保护而已。图片那些是在某freak搜索到的帖子里扒的
CC是Castle Creations,凤凰电调的生产厂家
正确的设法,700级的蝎子电机应该设为8KHz,550级的可以设为12KHz,PWM频率高了响应性稍好,但是在ESC上开关损耗大,会热一些。绝对不要在直机上设为外转子模式

网友:
浴火重生

网友:
我的80HV ICE2 在8KHZ 下對應600MX 定速是用不了的,  後來改用12KHZ 好很多但明顯熱量及力量都差一點.
在不用定速下,8KHZ 表現好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筒子们看贴不仔细啊,我的EDGE没烧,只是保护而已。图片那些是在某freak搜索到的帖子里扒的
CC是Cas ...

请问在哪个界面,有马达  外/内转子选项需要选择,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