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设置混控坦克问题

楼主(2014-01-15):
小弟最近改了一个坦克,双电机双电调都装好了,就是这个天7的混控不知道怎么设置,还有两个电调应该插哪两个通道,求懂的兄弟知道一下。谢谢

网友A:
同求教啊~新手发不了贴,不懂怎么请教前辈,最近打算改个坦克,入了TK22电调和飞六二代,按照说明书接好了接收器的通道,但很奇怪一点反应都没有,以为是对频的问题。但是小弟用遥控车的枪控和接收接到坦克上,坦克有反应。用飞六控和接收接到遥控车上遥控车也有反应,为什么飞六控制坦克就没反应呢? 难道是还有什么没设置?真的希望各位前辈能多多指教!小弟在此谢过了

楼主:
搞清楚了。插2。4通道。混控选V尾。

网友B(2014-03-11):
楼主可否介绍下  您的坦克是自己买配件DIY的还是成品  玩航模的对这个不是太懂  我手里也有天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否介绍下  您的坦克是自己买配件DIY的还是成品  玩航模的对这个不是太懂  我手里也有天七

我买的是威龙1:72虎。本来是带遥控的但是这款坦克听说遥控都不好使,所以只买的坦克不带遥控,回来自己改比例控制,用9G舵机改的有刷电调,坦克自带波箱跟电机。

网友:
搭车同问,我是田宫16虎王,配天地飞6怎么无法开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求教啊~新手发不了贴,不懂怎么请教前辈,最近打算改个坦克,入了TK22电调和飞六二代,按照说明书接 ...

我也是这个问题,求指导

网友:
我的是  接收器 插在 上面的 2个 打开开关 通上信号 就可以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