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精灵上都用什么图传?

楼主(2014-01-15):
我用的欧姆威1W的,结果100米不到就雪花了,千万不能买垃圾欧姆威!
大家都用的什么图传?效果如何?

网友:
DJI就可以了整合性會比較好!如果以後要升級或加裝設備也比較方便!

网友:
频点调对了吗?

楼主:
频点绝对正确!貌似坛子里还有同志被这个图传忽悠了,“收容所”坛友也是这情况吧

网友:
我用的是大疆的...系统的整合性比较好...但是比较贵...是5.8G的.........

楼主:
大疆的还是不算贵1300,欧姆威的都要800,结果垃圾的不行。
不知大疆的大家能干到多远?

网友A:
TS832!精灵1代300米开外无压力!

网友:
我用的是2w的,耗电。换个天线试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TS832!精灵1代300米开外无压力!

我也是TS832,配山寨的小蘑菇天线。今天试了下1000米距离,高度大概100米,还有信号,雪花不明显,在飞机转身的时候,有角度失去信号,但马上又恢复了。以前刚开始也就100米就雪花了。看来还是跟场地,频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