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12V 1.5A风扇用变压器,做热切割配什么型号的电热丝?

楼主(2014-01-15):
变压器

刚做的平台,最高处13CM。

配多粗的电热丝?或者吉它弦?

网友A:
1.5A电流太小了,小心遭烧,一般至少5A的额定电流(电热丝一般都在2-4A之间),电热丝吉他弦或者网上的卖电热丝、或者去五金店买电热炉的电热丝均可(吉他弦电阻较小,相同电压下电流则最大),建议用12V 50W左右的石英灯电子变压器(卖灯具的店一般都有,1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A电流太小了,小心遭烧,一般至少5A的额定电流(电热丝一般都在2-4A之间),电热丝吉他弦或者网上的卖电 ...

嗯,昨天等不及了,上了1号弦,秒断。五金店里找不到电热丝这种稀罕货。打算从网买一辈子用不完的电热丝,不然对不起运费。
另外请教,为什么安数小的反而会烧。 12v 50w应该是6A吧,为什么他不会烧呢。
还有我这个平台的离高距离才13CM。不知道2-4A电阻的电热丝能行吗?

网友B:
12伏1.5安=18瓦,一只电烙铁最小也要25瓦,这么小的功率你能确定好用吗?总不是计划用来烫窟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伏1.5安=18瓦,一只电烙铁最小也要25瓦,这么小的功率你能确定好用吗?总不是计划用来烫窟窿吧。

我做的平台最多用13CM长的电热丝,线短不知道是不是就合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昨天等不及了,上了1号弦,秒断。五金店里找不到电热丝这种稀罕货。打算从网买一辈子用不完的电热丝 ...

吉他弦不是电热丝,是纯钢丝,电阻比电热丝小,电流大了就易断;
12V50W是指变压器的额定电压和额定功率,即最大可输出(最大可承受4.16A电流),而变压器输出的电流取决于你的电热丝的电阻,公式I=U/R
电压为12V,电阻R小,电流就大
你的平台高度才13cm,电阻估计在2欧姆,电压12V,电流估计在6A左右,变压器没被烧算万幸了
去灯具的地方买个电子变压器10元就搞定了,安全还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的平台最多用13CM长的电热丝,线短不知道是不是就合适了

买个万用表,很实用,测电热丝电阻,方便计算多长的电阻丝能够满足电流的要求

楼主:
学习了。原先对电一窍不通。

万用表已入手,工具越来越齐,玩飞机先置了一桌子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原先对电一窍不通。

万用表已入手,工具越来越齐,玩飞机先置了一桌子工具。

我也是新手,我也才不久做了两个热切割

网友C:
请问,用电热毯里面的电热丝,可以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用电热毯里面的电热丝,可以不。

其实修电动车的地方找根刹车线 效果杠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修电动车的地方找根刹车线 效果杠杆的

刹车线钢丝和吉他弦哪个好?

网友:
在广州的话我到是还是有电热丝 ~~~~~ 可以送你们一些玩玩

22欧/米 的电阻     800ma 起已经可以开始切泡沫 , 就是慢些

网友D(2014-02-20):
引用 网友E:
刹车线钢丝和吉他弦哪个好?

我个人觉得都差不多
好不好用不完全取决于你用什么电阻丝
关键是你电源的电流大小
和电阻丝的取值
再一个和你切割板材的厚度也有关系
我只能说刹车线便宜
断一根换一根也不心疼
同样的价格我偏向刹车线不用非的走某宝省运费 能拆好多根
相当常见的材料 路边瞅瞅说不定也能捡到

网友:
看来,我的想法应该和大家吻合了,热切割指日可待了,主要是切割有了,epo原材料你们都哪里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觉得都差不多
好不好用不完全取决于你用什么电阻丝
关键是你电源的电流大小

谢谢啦!

网友:
玩这种东西,真是投入不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