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朗宇x2212 980kv配8045的桨用在轴距350的四轴上会怎么样?

楼主(2014-01-15):
朗宇x2212 980kv配8045的桨用在轴距350的四轴上会怎么样?是小了点,会动力不足吗?
朗宇x2212 980kv的电机最高能用几s的电池供电?

楼主:
求指导啊?

网友A:
动力不用担心,350还可以用9寸的桨

网友B:
IDEA的550机架用的都是2212,飞得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不用担心,350还可以用9寸的桨

这个机架卖家说只能用8寸的,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EA的550机架用的都是2212,飞得挺好!

关键是980 kv配8045的桨,不知道能不能用?没这方面的数据啊

网友B:
你看的是IDEA得阿波罗吧,应该没问题,这个是个成熟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的是IDEA得阿波罗吧,应该没问题,这个是个成熟产品。

额……我只用他的机架,其他的都是自己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机架卖家说只能用8寸的,是吗?

卖家说是那就应该是了。这个机架不是中心点有点靠后。
我现在的350就是用的X2212的电机配8寸桨,9寸桨叶可以用。

网友:
8寸桨适用1400kv,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家说是那就应该是了。这个机架不是中心点有点靠后。
我现在的350就是用的X2212的电机配8寸桨,9寸桨叶 ...

多少kv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那个飞控看起来挺好,就是蛮贵,机架很好看,按照他们的配置装出来应该没问题,关键就是你自己的飞控了 ...

飞控用apm或pixhawk

网友:
可以考虑2216KV1400配8045或8060桨,如果不上图传和狗台的话,2208KV1400配8045才是最好的。2200电池应该能飞很久。

网友C:
同样喜欢楼主说的这个机架,真的喜欢,就是感觉稍小一点。我也有四个闲置的2212kv980的电机。和楼主一个想法。关注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喜欢楼主说的这个机架,真的喜欢,就是感觉稍小一点。我也有四个闲置的2212kv980的电机。和楼主一个想 ...

我也觉的不错……就买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