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UN-A6总是充电的时候报警 求教啥问题

楼主(2014-01-15):
如图所示 总是这样报警呢 这是啥问题?

充电器出问题了?

网友:
扔给我把

网友:
开关电源太差了,带不起。。换个30A的开关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不懂,求真相

网友:
我的是A9,跟你是一个病,就是一直    抵-抵    叫,但不影响功能,

一开始用着好好的,动了哪个选项来着,从那以后再怎么弄,也都报警,我现在就这么将就用着呢,

网友:
EE表示出错
01表示电池线路压降过大,检查插线是否松动或降低充电电流!
A9飘过

网友:
我的30A电源也有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检查电源输入电压,还有功率够不

楼主:
继续问啊~电源没的问题的吧

我这个报***买a6送的小的板子充电会这样 接上保姆就没有问题了 就不会报警了...这是为啥....

网友:
电源问题吧,一般是电压低了或是供电不稳定,曾经遇到过

网友(2014-04-07):
不知道6楼有没有详细点的,关于A6错误代码的介绍

网友:
电池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