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 B6烧了啊 谁是这样烧的呢 小心了

楼主(2014-01-16):
家里有20多节5号充电电池   放的时间长了   打算用b6循环功能弄几次   先作了个电池盒  让电池都并联  因为放的时间常 循环5次吧  从14号上午开始的  15号中午睡醒了  还没循环完    那就继续了   刚看了看  充电器黑屏了啊      拆开看  烧了一个贴片三极管和一个8脚IC  不知道那个IC什么型号  有知道的告诉我下啊  就是输入负极走线第一个那个     四个脚在一起焊接另一边三脚在一起焊接 单出来那个脚单焊的   唉 一下开机时间常   也烧啊

网友:
蛋疼, 直接充满电用多好

网友A:
我的是没有降压直接就烧了

网友B:
恭喜楼主可以告别蛋疼的B6了
这鸟玩意儿平衡都在1小时以上……

网友C:
换一个充电器吧。B6充着真心鸡肋。

网友D:
干嘛用这个充呢,

网友E:
20个并联?这样电流会很大。老电池要先筛选,再串联充电,电池电压、内阻正常的话B6自动识别节数设定充满电压。如果电池很旧电压、内阻不正常的话,充电器会误判———后果很严重!

网友:
哎!我的还在路上。

网友F:
DIY精神值得学习,不过为了几块电池毁了充电器有些得不偿失。

网友G:
上个保姆多好,充满一个再充下一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充电器吧。B6充着真心鸡肋。

换啥充电器?谢谢告知。我本来也想买B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DIY精神值得学习,不过为了几块电池毁了充电器有些得不偿失。

20多节镍氢5号电池  哦 对了  南孚数码型的 比充电器的价钱只高不低了    充满电闲置有9个月了   性能下降 打算冲放循环几次  充电器一下用的时间长了  烧了  一下工作30小时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个并联?这样电流会很大。老电池要先筛选,再串联充电,电池电压、内阻正常的话B6自动识别节数设定充满电 ...

镍氢5号  充电器满负荷充放电  充电器不烫啊   因为才1.2V   好像就是开机时间长了  因为是充电器输入端烧了个8脚ic和贴片三极管   也可能是电源问题  突然故障电压升高什么的  可能性不大  电源现在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充电器吧。B6充着真心鸡肋。

好的冲太贵了  动力电都是自己组装的 不用成品   现在的b6充电6a  一小时充满一组  小半天全充满了  正好用  半天干别的 在玩半天  正好还有壳子  打算买个充电器pcb  装进去  另外  就是充电器了  那处理器  连个型号都没有   光光的漆黑一片   哎  瞎用吧 飞场出了家门口就是 也不用考虑外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个保姆多好,充满一个再充下一个。

b6   有保姆  !!  一个保姆又是一笔开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可以告别蛋疼的B6了
这鸟玩意儿平衡都在1小时以上……

是告别了蛋疼的b6  可是只能用哪个更蛋疼的简易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嘛用这个充呢,

你说个用什么啊  便宜的啊   12百那样的  早先看上了6x80c  后来想了想 就一个10a和中文  多那么多钱 不划算  就b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没有降压直接就烧了

烧坏的原件不知道什么型号  是什么   要不就修了  主要是那8脚ic  那是恒压恒流ic  还是电源管理芯片  还是 双路运算放大器  闹不懂  bd搜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换啥充电器?谢谢告知。我本来也想买B6的。

我原来用B6,后来是入了个GT POWER的A620, 20A400W充电,够了,另外加个电源,总共也不到7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冲太贵了  动力电都是自己组装的 不用成品   现在的b6充电6a  一小时充满一组  小半天全充满了  正好 ...

多贵?我用A620, 20A 400W,加个电源,也不到700元,不算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20多节镍氢5号电池  哦 对了  南孚数码型的 比充电器的价钱只高不低了    充满电闲置有9个月了   性能下 ...

如果是这样,那还是慎重些就好了,可以考虑用一些高耗电器放电再充,前两天就看到一魔友用一大灯放电。

网友:
不是NMOS就是Pmos。先找个不是贴片的效应管用飞线换上去试试

另外有个绝招,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直接把正极接在7805的输入端,负极接在7805的铁壳上,充电器就能启动。

网友:
我的也是烧的这两个件, 一个mos管  一个2A的三极管

网友:
B6已经out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镍氢5号  充电器满负荷充放电  充电器不烫啊   因为才1.2V   好像就是开机时间长了  因为是充电器输入端 ...

同样功率,电压越低电流越大,1.2V满功率电流多大?不烧才怪!相当于汽车一档开高速。镍氢要尽量串充。镍氢要定流(限流)充电,锂电要定压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功率,电压越低电流越大,1.2V满功率电流多大?不烧才怪!相当于汽车一档开高速。镍氢要尽量串充。镍 ...

最大只能设置到6A吧  在大能大的了6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原来用B6,后来是入了个GT POWER的A620, 20A400W充电,够了,另外加个电源,总共也不到700元

谢谢帅哥 我还是B6吧,米少 多注意点吧。

网友:
蛋疼,活该

楼主:
幸灾乐祸啊   不要   买了pcb了  45那个   回来装上   嘿嘿  继续开机2天   这回试试空载开机坏不坏

网友:
是MOS管,功能是 输入防反接的。可以把3个脚连在一起那边和4脚一起的那边 直接连在一起,不过以后要注意输入电源不要接反了。

网友:
小心为妙

网友:
小心使用

网友:
换一个充电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