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 罗盘方向问题

楼主(2014-01-16):
APM2.6的GPS集成了罗盘,罗盘安装的方向是不是要向机头位置?我买的GPS上没有标方向,请问该如何判断。

网友:
是要朝着机头。6m是天线上字的底部是罗盘方向,6h刚好反过来,是字的顶部。不同的可能也有差异吧,主要看那个黑色的芯片

网友A:
借你的贴再问个问题,罗盘偏移量大咋办?我之前没有这问题,不知道动了哪现在偏移量三四百,暂时把罗盘检查关掉才可以解锁

网友:
我也来学学习,我也没注意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借你的贴再问个问题,罗盘偏移量大咋办?我之前没有这问题,不知道动了哪现在偏移量三四百,暂时把罗盘检查 ...

罗盘怎可能偏三四百呢?一个圆周也是360你的罗盘不是挂了便是指向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罗盘怎可能偏三四百呢?一个圆周也是360你的罗盘不是挂了便是指向错了

指向应该没错,问过好多人。6M的,你有啥建议?难道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你的贴再问个问题,罗盘偏移量大咋办?我之前没有这问题,不知道动了哪现在偏移量三四百,暂时把罗盘检查 ...

校准罗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向应该没错,问过好多人。6M的,你有啥建议?难道挂了?

之前没问题,现偏3 4百度挂掉的机会太高了,若是新装的就是指向不正确,及没正常校准罗盘,也许你可重新校准罗盘看看

网友:
lz 贴个GPS的图看看,我也买了个没指标的GPS带罗盘,紫色板 方外壳的,GPS 罗盘双出线不知你的与我相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高手了,今天回去试试,多谢了。要是不行了我就只好入一个外置罗盘了

最佳便是用手机罗盘同时作个对比更好

网友:
就是这个

6M GPS

6M GPS

GPS

GPS

网友:
第一图左下方便是罗盘蕊片,按理下方是机头位置

其实我是说叫楼主贴gps图呢

补充一点..若我没看错罗盘蕊片,你在mp选外置罗盘时,留意下方手动项,有没有给你加上rool 180字句,有把它改正none、因你的罗盘蕊片是向上

网友:
我的是这个方向是前面

网友C:
第一张图上的罗盘看不清字,拍一张能看清字的照片,就能告诉你方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图上的罗盘看不清字,拍一张能看清字的照片,就能告诉你方向了。

罗盘在GPS下面是不是选ROTATION_ROLL_180,如何判断罗盘校准是否成功,用手机罗盘和MP对比两数值根本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