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夜为SX飞控洗冤,原来这货真的可以调

楼主(2014-01-16):
连夜为SX飞控洗冤,原来这货真的可以调

网友:
我也一直没搞清两者的区别,现在有点明白了,SX的说明书确实要改进,估计默认1.0的感度刚好适合XA650级别的机架

网友:
还是大疆V5,A2、WKM哐哐哐的炸鸡,也打死不修正地磁罗盘干扰炸鸡、飞丢、失控的问题。

网友:
XA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竟然还有这事,被说明书忽悠了好久,求官方重新说明感度调节技巧。

网友:
好飞控配垃圾说明书......

网友A:
建议还是按说明书的来调好,官方这样写说明书,一定是以飞控算法的特性来写的。
通俗点说,旋钮感度可以当微调用。如说明书写的一样,以不抽搐为前提,感度可以调高;旋钮不能满足要求时再调基本感度。
关于“抽搐”这个词,是斟酌好久的,它不是晃,也不是偶尔点一下头。它是自激的表现,自激太甚就会抽搐,有自激现象的也可调低感度。

感度会反映在PID上,但并非是调节PID,感度就是为了让用户避免调节PID的。以往经验告诉我,国内真正能调PID的不出5个用户。
很多用户会问什么轴距什么感度好一些,答案是没有答案。通常经验规律是这样:
1. 轴距越大,感度越大。
2. 动力越猛,感度越小。动力包括:电池、电机参数,和桨的大小及螺距。
1和2中的每一样参数都会影响到感度,所以喜欢DIY折腾的,没有其它办法,只有实测。

使用大电机和桨的用户,要特别注意电调的匹配。在动力够用的情况下,避免使用盘式以及KV又低外观又扁的电机。

网友B:
飞机调好了就好,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很多人都没有理解如何去调感度,天不好就说飞控如何如何。其实在我认为任何飞机都是7份调试3份飞行!super x飞控调试好的话,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不用考虑A2飞控了!

网友B:
PID的比喻不太恰当!可以理解为,链接电脑USB为感度粗调节。7通道旋钮为感度细调节!出去飞的时候7通道旋钮可以随时调节感度,从而拍出更好的画面!

网友:
SX还是很好调试的~现在调试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哪里下手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按说明书的来调好,官方这样写说明书,一定是以飞控算法的特性来写的。
通俗点说,旋钮感度可以当 ...

1,2那个优先考虑??

网友C:
看了半天还是没看太懂!!可能是我文化水平太低的原因吧!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在电脑上是粗调,相当于开车选择不同的档位;而控上是细调,相当于在一个档位上踩下不同深浅的油门?或是相于拍照时选择不同的OSD,和在不同的OSD下调节曝光补偿的效果?
                  也就是说,粗调一档的效果大于细调全调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按说明书的来调好,官方这样写说明书,一定是以飞控算法的特性来写的。
通俗点说,旋钮感度可以当 ...

你这段文字真心该写进说明书啊,不知道能挽救多少我这样的同学呢。貌似很多用SX飞控的朋友都在感度调节方面被说明书搞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按说明书的来调好,官方这样写说明书,一定是以飞控算法的特性来写的。
通俗点说,旋钮感度可以当 ...

尽量不使用低KV的扁平电机是担心堵转嘛?还是动力过强飞控不好调姿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半天还是没看太懂!!可能是我文化水平太低的原因吧!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在电脑上是粗调,相当于开车 ...

说实话我也没看懂,一段段看是看懂了,连起来好像又懵了!

网友C:
有没有官方的技术出来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新人来学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官方的技术出来详细解释一下?

“带上笔记本电脑,在遥控器上设置7通道旋钮。使用笔记本调节,再使用7通道调节感度。你就会发现是不一样的!”又发一遍。看来很有必要发个感度调节教学视频了!

网友:
感度调节教学视频 这个必须出啊

网友D:
我们这里所有网络视频网站都被封,而XA的所有教学帖都是视频,所以视频教学帖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当然,只是对我而言。其实用简洁、无歧义的文字来进行教学说明完全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E:
果然如此,我连接遥控用旋钮调参,发现数据纹丝不动,我才想到原来是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