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ion手机端数据(距离)与现实严重不符如何调整?

楼主(2014-01-16):
vision已飞了十几个起落了,前几次数据都还正确 ,不知是几时开始发现距离数据严重与现实不符,做了一次高级校核,也没见改正,请教高手们,如何假正手机端的时适数据?

网友A:
手机上显示的不是飞机和你之间的距离,是飞机距离返航点之间的距离

网友B:
不明白 不懂 其实我是来拿分顶楼主来的

网友C:
没遇到这个问题哎

网友D:
我遇到的情况是距离显示与实际相差不大,高度显示数值与实际值误差较大,实际只有几米高,显示是三十几米。

楼主:
我实际高度还相差不大,但距起飞点明明只有十来米,却显示八九百米,这个么样调校啊?

网友E:
问大疆技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