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菜鸟问题:关于飞控的三种飞行模式

楼主(2014-01-16):
对三种模式的理解还是不清晰,请教各位,是不是如图那样的呢?是不是松杆后飞机就如图飞行?

网友:
什么飞控啊 ?

网友A:
定高不定向用起来舒服些。。。只要开了定向模式,在有摇杆轻微修正的参与情况下,会有飞控和飞手操纵的生硬权限切换,破坏画面流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高不定向用起来舒服些。。。只要开了定向模式,在有摇杆轻微修正的参与情况下,会有飞控和飞手操纵的生硬 ...

什么意思没懂

网友:
定高不定向,就是只能摇杆改变方向,不能改变高度。定向不定高,就是只能改变高度不能改变方向,楼主说的是U2吧?我也在用

网友:
U2S飞控的定高定向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