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S问题====

楼主(2014-01-16):
6轴在空中订钉子的时候,开始很稳定,各种姿态还是很完好,在降落到离地面3米左右,开始原地画圈圈,降低油门到降落,一直都是这种画圈圈的姿态

这种情况只是在GPS模式下,切到姿态模式就不会,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求科普呀

飞行环境:周围500米无信号塔,无电线杆等电子设备,飞行环境良好,风力3级多一点点。

楼主:
留了这么久的沙发,人工置顶,求各位看官科普下,万分感谢

网友:
星数不够?地面效应?

网友:
原理很简单。

这么和你说吧,不能钉钉子说明GPS定位误差变大了。

为什会变大?得从GPS定位原理说起。

在一张地图上,要定出一个点,我们可以利用经线和纬线的交点定出位置。就是两线相交定出一点。

在立体的空间里。我们要利用三根空间中的线相交,然后定出一点。

在“两线平面定位”和“三线几何定位”中是不是线与线之间的夹角越接近90度定位越准确?

GPS简单讲就是“三线定位”(实际很复杂,原理不变)。

在地球周围美国人发射了几十颗卫星。卫星不断地向地球发射无线电波。

每个卫星与地面GPS接收机之间都会产生一条虚拟的“线”。因为卫星很多GPS接收机只需要选择三个就够了。三个“线”之间的夹角越接近90度定位精度越高。

而在地球上不是每一个位置都能找到互成90度的三根“线”.所以GPS接收机内部就会选择3根最接近90度的。

而你在高空飞时,周围的阻挡物少,接近GPS接收机水平方向的卫星信号都能收到。所以可选择的卫星就多。

而等你降到3m一下时四周房子会挡住仰角15度甚至25度以下的卫星信号。这样可选择的卫星就少了。能接近90度的线就更少了。

所以只能选择交角较差的几颗卫星定位,这样定出的位置自然误差就会变大。

希望解释能对你有帮助

楼主:
飞行场地是一个平地,周围500M什么东西都没啊。GPS模式这边起飞之前就是11个星,最后降落后我也检查了下搜星,9个哒。。

GPS定点和位移位置这个2.5M内肯定都能接受的

关键现在不是位移了,是在原地画圈哒

网友:
调整gps磁角。说明书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