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9 刷机啦,ER9X 出来了,做足功课刷起来好简单啊,哈哈 分享下!上图!

楼主(2014-01-16):
找来一块 洞洞板, 把 10PIN 的插座焊接上去,弄 彩线 按照 顺 序   接好  只接 6根哦;

然后把 FS 的标牌 拆了,挖个洞,用锉刀修修正,塞进去  热熔胶伺候!

看看正面的样子,很漂亮,哈, 连到电脑上,好多菜单 啊! 爽死。
慢慢琢磨!!!

就是 老拖着 这个线和ISP 的适配器,不方便。  建议 有朋友改的时候,直接把这个ISP 适配器 做到 控里面,里面有的是空间

只要留一个 MINI USB 插座在控上 ; 现在 USB 数据线 通用的,多方便啊。

网友:
楼主你搞破坏了,我也是和你一样的10针插座,藏在电池仓里。

楼主:
呵呵,我觉得 这样 方便 不用开仓, 电池仓 那个电池 好多 插头线(至少 3个插头,满满的)  其实内部很空呀,真的应该把 ISP USB 放到里面。。。。

网友A:
这是最好的位置了,然后把富斯的标牌做个塞子,再塞上、。、、、话说,你那下载线太长了不影响么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B:
没必要这样搞吧,成天都刷控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这样搞吧,成天都刷控吗?

可以用软件调控的,比控直观,方便

网友D:
哦这也行,我也没想到,我的FS9也在之前刷了ER9X.刷完就留线包扎在内部,没开口留出来。

网友E:
如果我要刷的话,刷完后立即拆除这个多余的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好的位置了,然后把富斯的标牌做个塞子,再塞上、。、、、话说,你那下载线太长了不影响么

没什么问题啊,下载好几次 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我要刷的话,刷完后立即拆除这个多余的插座!

我是不升级会死控, ER9X有新版本啦。 去看看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软件调控的,比控直观,方便

对啊,有了这个  companion9  我都不想按 控上的 按键了, 电脑直接连上修改,改完 烧进去,多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这也行,我也没想到,我的FS9也在之前刷了ER9X.刷完就留线包扎在内部,没开口留出来。

拆开来 升级吧,

14年 1月10号 有新版本了   opentx-r2923

网友:
同样的er9x顶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来 升级吧,

14年 1月10号 有新版本了   opentx-r2923

新版有多少改进呢?我之前刷的只有第一个模型接收机才有信号,新建的第二个就没反应了。

楼主:
我刷的  2923 没这个问题, 默认的是一个 固定翼,我选了个 多轴飞行 的 模板  接收机有信号的。

网友F:
我前几天才买的fs9,目前混控还没研究好怎么玩,以后也准备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不升级会死控, ER9X有新版本啦。 去看看吧,哈哈。

原来想随时升级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来 升级吧,

14年 1月10号 有新版本了   opentx-r2923

新版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前几天才买的fs9,目前混控还没研究好怎么玩,以后也准备刷

升吧,我本来也不想升级,买来才 1个月不到,后来我是 搞那个 3段开关, 怎么设都不行,搜索 都是 ER9X 的设置方式。
  断然 升级 ,果然方便。。。。 电脑上设置好,上传 就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吧,我本来也不想升级,买来才 1个月不到,后来我是 搞那个 3段开关, 怎么设都不行,搜索 都是 ER9X  ...

电子盲啊,给个详细的刷机视频教程吧!

网友:
用6针的插座就可以,藏在电池舱里面

网友F:
请问哈楼主刷机焊接的那几根线是怎么接的,能否发个近照,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哈楼主刷机焊接的那几根线是怎么接的,能否发个近照,谢了

看这里

http://code.google.com/p/th9x/wiki/installation_de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里

http://code.google.com/p/th9x/wiki/installation_de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