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和电调之间的接线

楼主(2014-01-16):
电机
和电调之间的连接线长短有什么要求吗 是不是太长了 不好

网友A:
理论上越短越好,不过感觉没什么吧

网友B:
至少线越长重量越大

网友C:
长度够用就好!

网友D:
预装下,长度够用即可。太长了重且啰嗦

网友E:
线别太粗、太长,够用就好。

网友F:
理论上线越长重量越大,电阻越大。

网友(2014-03-14):
线越长重量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