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飞翼垂尾材料。老道飞翼垂尾。

楼主(2014-01-16):
       自己做的飞翼,准备上FPV了。但是这KT板垂尾,下来碰到东西就断,每次都重新切,非常麻烦。
看到老道飞翼,那垂尾不是KT板,求教各位大侠,是什么材料?

KT垂尾,容易断。

借用模友的照片

求教垂尾材料?

网友:
啥材料也禁不住你这么碰啊,加个起落架啥的吧。

网友:
我的也是KT板啊,降落过无数次也没断过

网友:
这个材料是厚的塑料中空板 瓦楞版 万通板,确实很结实做包装箱的。

网友:
桐木片也行

网友:
老道原装是木片的,上螺丝固定。

网友:
用万通板,淘宝上有

网友:
厚的EPP或者珍珠棉,绝对耐摔

网友:
这个垂直安定面作用挺大的,还是用个比较硬的有助于提高性能。EPP不打合适。
上面说了,老道那个叫万通板

网友:
三合板就ok

楼主:
谢谢 各位热心的大侠,那小弟先用万通板试试。

网友:
老道的那个是万通板,缺点就是重量有点大,我建议你试一试epp泡沫蒙玻璃钢,强度更好,重量比万通板还轻。

网友:
3mm的EPP板

网友:
用纤维胶带在边缘缠一圈,再也不会坏了。一直到你的主翼摔碎,也不会碎了。哈哈!!!

网友:
纤维胶带是万能的 除非反复摔多了 实在没样了